LCD電源供應器 無輸出

楼主(2010-07-25):
幫親戚檢查故障的LCD,發現是電源供應器壞了
完全沒有輸出電壓
使用桹槌暴力將外殼拆除
量測變壓器一次測有DC160v,而二側則完全沒有電壓
K2996的MOS拆下來量並沒有故障『使用playx大大的教學方法』
搞了1天了,還是沒結果,所以上來求助了
請幫忙指點一下,要從哪裡下手

PS.一開始沒上電時,還被電到,量了電容兩端,有160v
去找了現成的工具來放電,剛好跨上橋式整流器+ -極就可以了

電源供應器型號

電源供應器型號

電路正面

電路正面

電路背面

電路背面

放電工具

放電工具

网友:
可以先檢查PWM IC輸入電壓是否正常,高壓電容放電慢一般屬於無起振現象。
400V 120uF大電容旁兩棵小電容有較大的嫌疑。

网友A:
這顆最近壞得真多,那C1010應該是兩顆817的光偶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顆最近壞得真多,那C1010應該是兩顆817的光偶合吧!

今天回家再檢查看看,還有狼大說得那兩顆電容也要檢查一下

請問光耦合器的檢驗有沒有辦法使用三用電錶
還是要用hope大大教的 光耦合器的簡單電路 才行
謝謝!:)

网友B:
這顆的規格是19V / 3.16A
這應該是筆電的電源
難不成該LCD的規格較特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顆的規格是19V / 3.16A
這應該是筆電的電源
難不成該LCD的規格較特殊??

是ACER的LCD,不過型號忘記看了

网友:
奇美(包含其代工品牌)以及優派一款非奇美代工的也會用19V供應

楼主:
目前檢查了兩顆光耦合器→正常
電容換新,還是無效
檢查PWM IC的VDD=1.9v,VIN=4.3~4.5v
VDD是不是過小,查了DATASHEET,上面寫VDD=30v
再來應該要從哪下手

网友C:
檢查Vdd從橋式正極接過來的啟動電阻阻抗是否如色碼所標示。

网友:
恩.... 個人感覺應該是啟動電阻阻值變大, 所以PWM IC 供電不足而無起振....

所以電容放電才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檢查Vdd從橋式正極接過來的啟動電阻阻抗是否如色碼所標示。

狼大,這個電路上的啟動電阻在哪裡
我看橋式正極後面接了 陶質電容+二極體,然後接到變壓器一次側
找不到啟動電阻

网友A:
我那顆VIN量起來只有2.5V ,VDD完全沒電壓~
看起來比樓主還要慘~
可以幫我看一下這兩顆電容是多少~
我以為相同的容值結果拆下後沒注意看...沒想到拆下後才發現是不同的n_108|

另VDD接腳線路如下圖紅線所示,樓主可以檢查一下那部份的二極體及電阻看看~

网友:
Vin在粉紅色圈起來的那些電阻過來的。
但由大大您量起來的狀況,不是電阻的問題,而是Vin一直跳動,因為有漏電,導致電壓一直跳動,SG6841便無法啟動。
先把Vin的問題處理掉,後面應該就會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那顆VIN量起來只有2.5V ,VDD完全沒電壓~
看起來比樓主還要慘~
可以幫我看一下這兩顆電容是多少~
我以為相同的容值結果拆下後沒注意看...沒想到拆下後才發現是不同的n_108|

另VDD接腳線路如下圖紅線所示, ...

大大,紅色線部分的電阻、二極體檢查以後數值是正常的
狼大講的部分還沒摸清楚

電容規格

電容規格

网友:
可以嘗試從IC資料中的範例電路去比對此電源實際的電路

网友D:
插電後指示燈有反應嗎,ACER的POWER一旦輸出短路指示燈會狂閃,輸出端的白膠下面應該藏了1顆ZD,把他拆掉在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插電後指示燈有反應嗎,ACER的POWER一旦輸出短路指示燈會狂閃,輸出端的白膠下面應該藏了1顆ZD,把他拆掉在試試

插電以後指示燈完全不亮,
因為親戚需要用電腦,所以買新的用
這個現在就繼續拿來研究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F:

我也有一顆同系列的 UP06511190 有相同情形
狀況比您還糟,SG6841S PIN3 無 VIN ,而且丟了一隻貼片電阻 R40 不知道阻值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有一顆同系列的 UP06511190 有相同情形
狀況比您還糟,SG6841S PIN3 無 VIN ,而且丟了一隻貼片電阻 R40 不知道阻值是多少

大大,你的電容規格與我拆的這顆不一樣呢
剛剛仔細對了一下,你拍的電路板印刷跟我的不同
可能是不一樣的版次喔
所以我也不能提供R40的阻值了

网友(2010-10-09):
我的修好囉~SG6841S換掉後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