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EEPROM 液晶故障+高壓 請問....~!!(已完修)

楼主(2010-07-25):
今天回彰化 家裡螢幕出現了各問題...像圖1一樣...一邊一個顏色   黑白.全黑..藍綠..紅黃  很固定時間的跳動...
因為手上沒相機 又敢這回新竹...
請問~~!!
           1.EEPROM  24XX 的問題嗎??    →(如果是 更換是 直接更換 還是需要燒路程式,有人可以順便提供一下嗎)
           2. 因為這台問題很多...高壓版一顆變壓器..壞了..(哪裡可以單買的到???)
           3........有心人士 給點意見.. 下星期回彰化讓我有方向TRY看看~~! 感恩

問一下  換24CXX 這EEPROM 需要稍程式ㄇ???  還是直接換上 因為小弟沒換過

..如這樣 剛好手上沒項機

..如這樣 剛好手上沒項機

此ad版

此ad版

网友:
這部螢幕看來有進過水(ad左下螺絲孔及DSUB有銹痕),看起來像是燒機模式,若是插上DSUB輸入可以顯像嗎?

网友:
之前遇到 顏色規律的跳動 ~是因為 沒插VGA線~~ ...
不知道有沒有跟我的一樣 ~

楼主:
'剛剛  翻了一下我之前筆記....好像有一台類似這樣  那時候是按鍵問題~!!
這星期回家順便  TRY看看.....
問一下  換24CXX 這EEPROM 需要稍程式ㄇ???  因為小弟沒換過

网友:
24CXX不用燒程式
只要型號一樣即可

楼主:
THANKS...next week I will share result.....

楼主:
高壓 完修紀錄

高壓板故障的情況...我手邊有正常的高壓板 直接比對...
1. 上電比對工作電壓(正常).PWM IC 工作電壓 也正常
2.開始比對一下 生壓器的阻抗....發現其中一顆..2次測怪怪的....拿正常板比對也怪怪的  開路~~!!  如圖1
3.拆19吋 的高壓備板...上的變壓器...(這一快輩板之前拆過mso.這次拆高壓變壓器.真是一片板子用處多多)

...真的解決高壓問題了

.....但是 當時後燈管亮...不過螢幕還是  白 藍 黃  紅一直跳....

4. 上星期有大大建議..上訊號看看.......一上真的正常了...拔掉訊號..也不會 白 藍 黃  紅一直跳....變成出現無訊號圖示...

5.....EEprom也不用換了  因為還是正常....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完修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