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冰箱] 東元冰箱 RE-6893 不冷<已完修>

楼主(2010-07-26):
沒修過冰箱,閒置已久東元冰箱就拿來練功了,

冰箱背面的線路貼紙

壓縮馬達和線路盒,上電時壓縮馬達會轉個幾秒鐘,搭一聲就停了

接下來線路盒會再搭一聲,好像是再起動壓縮馬達,有轉個幾秒就停了,接下來就一直叫不停了(可能是蜂鳴器的聲音) ...

請教先進,像這種狀況要從那個方向去找問題呢?謝謝!

詳細觀察狀況是:壓總機運轉約10秒鐘,停止2分15秒

网友:
沒看到啟動電流~~不知道要如何跟你說~

楼主:
感謝shunxing大,想說下午去買個勾表再作進一步檢測,待有結果再來報告,謝謝您。

网友:
看你的敘述像是壓縮機的啟動電譯故障
可先拆下來量量看,常態應有一很小阻抗

网友:
起動馬達開関燒壞所以先把馬達左下方塑膠黑蓋打開就司修理

网友:
先把壓縮機結線盒打開.把啟動器換掉應該可以正常...
不過...先看運轉電流再維修比較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謝謝三位大大的幫忙,謹此一併回復,謝謝
由於臨時去支援機房移機,因而冰箱要延至7/29才有空動工了,是時再上來報告結果,感恩了!

楼主:
報告最新狀況

再次謝謝位大大的回復。
現在實際量測時是上電時的前幾秒鐘,壓縮機有運轉,電流約8A,
幾秒後就跳脫,約兩分鐘後再次起動,然後重複這個動作。
是不是壓縮機壞掉了?因為起動電流似乎太大了,因為檢測另一台聲寶冰箱,運轉電流約2A左右.

网友:
壓縮機的啟動器故障機率很大~~~~~
拆下來換新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S大您好!
壓縮機的啟動器是這個東西麼?
拆下來看,連接的 pin 有過熱變色的現象,請教 S 大,個零件在那裏可以買到呢?
是冷凍器材行嗎?謝謝!

楼主:
更換啟動器後完修

更換了上帖第二圖的左邊那個啟動器後,壓縮機就正常啟動運轉了,感謝shunxing大、gs1rt大、aa551028aa大和小泥巴大 的熱心幫忙,終於完修了!花費:零元!(零件來自回收場),這算是檢到軟的!

運轉約二十分鐘後冷凍室溫度

网友(2010-10-03):
恭喜完修,有各位先進專家的指引,真是事半功倍。

网友:
恭喜完修^-^
咱認識了  [馬達壓縮機]的 啟動電流了【正常 3A~5A】

网友:
哇  記住了

网友(2010-11-11):
真好又學了   一招

网友:
好維修實例
又撿到免費料件
完修收錢嚕n_120|
恭喜恭喜

网友(2011-05-17):
回复 网友E:

啟動器該怎麼拆ㄋ??

网友:
非常好的教學
收藏起來

网友:
........我現在才發現到.....
原來你啟動器用回收場的....
建議你買新的~~~
這東西有固定的壽命...
一段時間之後就會自然損壞

楼主:
回复 网友F:

順興大,有啦!後來有到服務站去買新替換上去了,
謝謝您的關注啦!

网友:
回复 网友G:

一字挖一下
動一動就出來了!!
就這麼簡單@@

网友(2011-06-21):
好像起動器很常壞

网友:
翻翻文章還真是~~~受益良多....

网友:
啟動電譯故障

网友:
真利害 我一台也是都沒反應 換我來搞搞 不行在拜託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