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UT33C的溫度量測能拿來量熱風槍溫度嗎?

楼主(2010-07-26):
規格:
1.直流電壓:0.0001V-500V (量測值可以至0.1mV) 。
2.交流電壓:0.01V-500V  (量測值可以至100mV)。
3.直流電流:0.0001A~10A 需切線量測。
4.電阻:0~20000000歐姆 ( 0-20MΩ ) 。
5.量測二極體:順向有數值。
6.測線路是否短路:70 Ω 以下、短路有蜂鳴)。
7.量測溫度:-40℃~1000℃屬於直接接觸量測。

大部份的功能跟我目前有的UT61E重覆了,想要的是溫度量測的功能
想拿來量測熱風槍的實際溫度,不過它是直接接觸測量的熱電偶線啊...能量嗎?
有看過紅外線溫度槍,但是很貴........

网友:
接觸量測比較適合
熱電偶線用熱封套包住
露出一個金屬點用來接觸量測
熱風槍就不曉得會不會把熱封套燒壞

下頁15樓的電表
內部跟UT33C應該是一樣
只是台灣代理商把它換了外殼跟LOGO
可以賣比較便宜吧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B%E9%9B%BB%E8%A1%A8

网友:
引用 楼主:

規格:
1.直流電壓:0.0001V-500V (量測值可以至0.1mV) 。
2.交流電壓:0.01V-500V  (量測值可以至100mV)。
3.直流電流:0.0001A~10A 需切線量測。
4.電阻:0~20 ...

用專屬溫度計阿~~~~~K型感溫棒有金屬片的
可以直接測溫~~~
我的實例~~有的就有用過了~~~找找看~~會看到我用的溫度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年紀大了記性不好,這篇明明有看過的

回复 网友B:

有看到,不過不知道價位如何....那個感測頭看起來應該不便宜
我應該只會拿來量熱風槍的溫度,不會去量基礎體溫啦
所以用到的機會算是不多.....就要考慮價格跟其它用途了....

网友C:
熱電偶的溫度壓差如果不夠,可以靠放大電路來放大,然後再用電錶去量就行了。
也可以不用再買一支表,但就需要設計放大電路,還要知道放大的倍數,接著透過換算,最後才能知道溫度,是有點麻煩。

网友:
回复 网友B:

順興大,那溫度錶我也買一個跟你一樣的,
但溫度只能量200度以內的

如要做BGA,一定要買熱電偶嗎?
買起來可溫度錶的價格差不多n_058|

楼主:
引用 网友C:
熱電偶的溫度壓差如果不夠,可以靠放大電路來放大,然後再用電錶去量就行了。
也可以不用再買一支表,但就需要設計放大電路,還要知道放大的倍數,接著透過換算,最後才能知道溫度,是有點麻煩。 ...

今天早上在車上度過無聊時光時突然想到,大大您根本是想把機子本體的功能給做出來啊
然後突然又想到一個問題,把熱電偶進來的電壓放大解讀後,還是需要知道這個接到的讀數的溫度是多少,又要另一隻量溫度的表

去網路上看了一下....那個K-TYPE感溫棒要價快1千五,溫度表本體也是1千起跳....

网友:
回复 网友D:

呵呵!做出來就快要是溫度計了,電壓讀數再透過AD轉換,經過處理,就是一個數位溫度計了。
讀高職的時候,看學弟做溫度計,就是要拿一支溫度計來微調,之後就只要那支做好的,就能量溫度了。
熱電偶不便宜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