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V 正嵐 400W的OCP(過電流保護)一問(補圖)

楼主(2010-07-26):
我有一顆壞掉的Good Vision WIN-400PS的400W power

把OCP小板拆掉,電源器就能正常使用。把OCP小板裝上,電源器就進入保護。
把Power上的IC全換上插座,以便將來可以用來測試IC的好壞。

曾經在第一次換上393N時,風扇有轉久一點,看起來好像修好了。但後來又一樣,轉一下就停了。

OCP的圖如下,請問該怎麼下手維修呢?

网友:
應是OCP小板上方電路有異常,導致誤動作。

网友:
右邊上下兩個電阻看起來有點變色~

网友A:
各組輸出電壓如果都正常的話
請檢查"積那二極體"的電壓值是否正確(參考電壓)
再檢查"可變電組"是否接觸不良

該過電壓保護
以積那二極體設定參考電壓
再輸入電壓,經電阻分壓後與積那電壓做比較
如有出現異常時,即會輸出訊號保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組輸出電壓如果都正常的話
請檢查"積那二極體"的電壓值是否正確(參考電壓)
再檢查"可變電組"是否接觸不良

該過電壓保護
以積那二極體設定參考電壓
再輸入電壓,經電阻分壓後與積那電壓做比較
如有出現異常時,即會 ...

這就是我不懂無法下手的地方,待我查查再上來報告。(難怪全用精密電阻。)
另外,電阻變色一事也是我這個新手沒有注意到的。變色那兩個電阻量起來都是1.49K

网友B:
電阻數值若與色碼接近,則表示無問題。
OCP的動作是利用OP的差值放大,當偵測到流過Shunt(分流器)的電壓差大到其設定值,便輸出信號給電源管理IC關閉輸出。
此電源的電源管理IC應為WELTREND WT7510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阻數值若與色碼接近,則表示無問題。
OCP的動作是利用OP的差值放大,當偵測到流過Shunt(分流器)的電壓差大到其設定值,便輸出信號給電源管理IC關閉輸出。
此電源的電源管理IC應為WELTREND WT7510 ...

「此電源的電源管理IC應為WELTREND WT7510」,是的,買了幾顆來放。

電阻色碼是:紅紅黑綠紅
說真的,小小一顆又變色,然後又不知道順序有沒有顛倒「紅綠黑紅紅」

兩顆量起來一樣,此該不會壞成這樣吧!

网友:
上面是兩組對稱的電路,所以數值應該要十分接近。

PS:有時不見得是OCP電路的問題,而是主電路板上Shunt的問題,看看OCP電路到主電路板上12V輸出端的Shunt是否有異常。

楼主:
黑色線為GND;紅線應為輸入電壓。
中間的白線為0.2V,其餘皆為12.15V
(因為拆掉才可開機,因此是拆下來power-on時量的數值)

另外,因為是可變電阻。就調整其中一個,調一點一點的試,發現還是開不了機。
就還原成原本的樣子。

問:量可變電阻上面同一邊的兩支腳,一個是1K(沒壞)。另一個變成1.15K(多了15%),可以判定壞了嗎?
問:如果是可變電阻壞了,我要怎麼調電阻值??
問:可變電阻上的膠要怎麼買?(修復後想還原)

网友C:
哇氧化蠻嚴重的耶~要不要先試重新補焊.洗一洗板子
1.多0.15應該還好.但還是要狼大說的準n_136|
2.看能不能比照周邊零件調
3.電子材料行買螺絲固定膠就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哇氧化蠻嚴重的耶~要不要先試重新補焊.洗一洗板子
1.多0.15應該還好.但還是要狼大說的準n_136|
2.看能不能比照周邊零件調
3.電子材料行買螺絲固定膠就可 ...

補焊過了。(黑黑的是拆焊後沒清洗)
量各部電阻值,亂量,基本上都滿對稱的。(把插座上的393拔掉,大多就斷開了,這樣量的)

1.可變電阻後來發現正常可調,所以應當不算壞掉吧!

想到修power頭就痛。進入保護後就不知道向那邊動刀了。

网友:
我附上LM393N的data.您量一下各腳電壓看看n_131|

140 KB, 下載次數: 72

网友:
可變電阻用來控制動作點,若是有異常也會使電路動作不如預期。
若是確定可變電阻有阻抗上的差異,可以嘗試找正常的零件裝上看看。

楼主:
修這個東西讓我突然想到為什麼要有「DC POWER SUPPLY 直流電源供應器」了。

沒有它就比較難下手了。。。。

网友:
這顆power

這顆power建議你不要修了
拿掉那塊小板不會有什麼問題
這顆power是暉暘電子的power
而且裡面應該是350W
如果你想要提升
建議你可以把前面第一片散熱片上的兩顆2SC2625換成2SC3320
如果是2SC3320就換成4140
因為你的power裡面的變壓器是450w專用的
第二片散熱片上可以換6040跟4045
這樣可以提升power的瓦數

楼主:
哇!!多謝建議。(這麼一說覺得雖然用料很好,但好像是被人仿的感覺。因為看到網址印錯了。)

不修小板不會有大問題的話,就這樣用好了。
(用在舊電腦上就好了。)

网友(2011-07-23):
回复 网友D:

2sc3320與2sc2625腳位一樣嗎?!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