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olyview V396 白屏求救<已解決>

楼主(2010-07-26):
如提
有輸入訊號時白屏(燈號綠燈)
沒輸入訊號時待機(燈號橘燈)
這個電壓不知道對不對
AD A190E3-H-S1
PI DAC-19M001A
不知道這塊版子上的AAT1109沒有代用的

卡住了

還要哪往哪個方向下手
請各位大大幫忙

面板型號應該是 M$44-D000512

---------------------------------------------------------------
2010/08/10
今天aat1109才剛到
拖了好久的螢幕
換上去試試看
因為只有一般烙鐵
所以解焊時焊壞了兩隻腳
補線補上去
在公司弄好的
還沒燒機
反正可以顯示了
感謝大大的幫忙

网友:
白屏要找面板''評線'即ad板,通常面板問題較大

网友:
面板型號提供一下吧

楼主:
面板型號應該是 M$44-D000512

會不會是電源管理IC AAT1109壞掉了阿

网友:
可以嘗試測量AD上方各電源電路輸出是否正常。

网友:
AAT1109會故障.
檢測AAT1109第1腳,看看開機是否"H"電位,
第4腳是否有PWM波型輸出.

网友:
如果都沒有那故障點在哪裡
可不可以去保護

楼主:
待料AAT1109
等換上了在走下一步
缺料真麻煩

楼主:
感謝海洋大大及狼大的幫忙

网友:
恭喜完修,下次可以找廢板加強一下焊接技巧,維修能更得心應手~

网友(2010-10-16):
各位大大,小弟手上沒有電子元件代用表.
不知這顆AAT1109有沒有其他的代用元件?
小弟手上粉多台都是這個問題.
Acer AL1914
CMV CT-934D
VeiwSonic VG1920GM
只要有硬到修不出來,都是這顆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