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新手請教

楼主(2010-07-26):
我想請問各位大大
1.帶燈負載只能測cpu座有無空焊而已嗎

2.之前爬文有看一些文章說不開機,要測p.c. r (開機沒b聲,cmos以清過)
重點來了,測電壓有相關的文章嗎
power通電要啟動嗎,要測哪些點

感謝

网友:
假負載

這個問題我以前有問過類似的

基本上帶燈我覺得方便看有沒有空焊其他我覺得幫助不大
目前用了帶燈覺得維修幫助不大

建議你買不帶燈直接量電壓比較好,不然就是兩種都準備

過來人經驗分享
因燈全亮你也不知道如何下一步

楼主:
所以用假負載測電壓
要啟動嗎,還是接電源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帶燈假負載不用通電,按上面的按鈕就可以了....

假負載當然要通電啊.....通電後測量核心(vcore)電壓,復位(reset)電壓,時鐘電壓
這幾個電壓先去判斷是沒有vcore還是無reset的錯誤

相關電壓測試點有相關的文章啊,新手上路裡面應該都有,多用搜尋功能去查詢
看完還是不知道怎麼下手,可以先去看實例維修觀摩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