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2主板問題

楼主(2010-07-26):
小弟是新手,學習中
我最近我買了一快X32主板來練習修,
待機電壓都都正常,
可是開機的時後,
確少了一個2.5V的電壓,
我查了電路圖跟點位圖,
發線這2.5V的電壓是有Max1845這顆IC產生的,
1845的工作條件如下:
4腳會有16V輸入
9腳要有5V輸入等等

很奇怪的是我量4腳就是沒16V,其他工作條件都滿足,可是它輸出的兩組電壓確有一組是正常的,另一組2.5V就是出不來,
如果4腳沒有進去16V,那另一組電壓也應該沒有阿,如果有16v進去,那為什麼我會量不到電壓阿,
這是什麼怪現象阿,有大大可以為我分析一下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實有一組正常,並非「絕對」正常喔!
第四腳V+,是會直接連16V,它要找出來(來源),如果16V沒有,那MAX1854也是會誤動作,這時候量到的電壓,也會是錯誤的(就算量起來似乎是對的,但有可能是其他電路影響所致)。

楼主:
謝謝S大大的回覆,
我有量1845前面的電容,
有16V,
因為它是多層板,
穿過一個洞,
直接連到IC的腳(有查過線路圖),
我就量不到16V,
所以才會覺的不合理阿,
這樣有沒可能是1845這顆掛點阿

网友:
回复 网友B:

hoho70大您好,您也可以再嘗試用烙鐵補焊一下MAX1854的第四腳,真怕會有空焊。
或是,不要在上電狀態,電池也要拆掉,然後量一下MAX1854第四腳的對地阻抗,偏低,就有可能是MAX1854它本身有問題了。

我們可以先看看一些案例,或許也與我們的問題有關。可少走一些查線路的艱辛歷程。
http://www.elecm.com/a//simple/t105480.html

楼主:
s大大謝謝你,
這編文章我有爬文過了(我不懂但我很認真喔),
今天把1845給吹掉,
直接量第四腳,
結果一樣沒有電壓,
然後量從電容穿孔過來的那個接點,
>"<也沒電壓,
不過很神奇的是,
我把電表插到孔裡面,
@@竟然有量到該有的16V,
這到底是什麼問題阿

网友:
回复 网友C:

hoho70大,不客氣!

哇!真的神奇了!也就是說,電容貫孔過來的,其實有電,但接點上沒有電?

不過想想,不應該會這樣啊!除非接點有氧化、腐蝕,造成斷線。可以先用烙鐵,灌錫下去,看能不能弄通(如果孔夠大讓錫吃下去),如果不行,真的要玩一個危險的動作了。

由於查電路圖與資料手冊上頭都標明了,是接到V+,也就是16V,大膽的做法,是直接跳線跳到16V那去連接。

楼主:
恩恩感謝S大的詳解,
拿放大鏡下去仔細看,
結果好像有氧化的情形,
正在努力想辦法灌錫中,
謝謝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