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annsG翰視奇 HC174D不開機維修

楼主(2010-07-26):
自上次電容規格得知之後,好不容易這次才有空搞一下這台LCD。
先說聲抱歉,因小弟的相機不在手邊,所以維修過程無照片做紀錄。

===============================================================================================

第一次上電按電源開關,無反應,拆下電源板,數位電表切DC檔位,量測輸出排針之各點電壓,發現12V、5V電壓不足,且上電未開機情況下亦有高頻聲。

1.拆下SR1060F及SR10100F兩顆蕭特基二極體,數位電表切二極體檔,量測後判定正常未擊穿,即回焊。
2.檢測所有電解電容,電源輸入端的大濾波電容為SAMXON 100uf/400V,電容表只量到91uf,雖然沒衰減過多的情況,但仍以NCC 150uf/400V更換。
3.後更換了變壓器旁的兩顆10uf/50V。
4.目視板上所有焊點,查覺有部分稍微裂錫,隨即於整張板上補錫,並以去漬油配合不要的牙刷替板子做清焊油的動作
5.上電開機,綠燈亮了。^_^
6.因按電源開關時覺得有點不靈敏很難按,又用電子接點氧化清潔劑噴了一點後,再狂按幾十下,再測ok,好按了許多。
7.最後拿出熱熔槍將大濾波電容做個固定。
8.組裝回LCD的機殼,熱機測試中......

================================================================================================
僅此一張上電開機的照片

网友:
可以看同迴路上的其他電容耐壓及容值,一般來說每一迴路會使用兩顆或以上的電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