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扇轉速問題

楼主(2010-07-26):
看大家熱烈回應,想到家裡有一風扇奇怪現象:
按一檔(最快的)運轉正常,但按2或3擋,轉速變成有氣無力,也不知過了多久又回復正常轉速,有大大可以指點?

网友:
啟動電容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E9%A2%A8%E6%89%87

開關接點接觸不量

軸心潤滑不良

版上電風扇的實例還不少
可以用搜索功能找找看

网友:
把馬達後蓋拆開,將軸心前後軸承或銅套用耐高溫流動性好的油品潤滑,
並檢查運轉電容約3UF/250V AC 是否外觀變型或發燙, 如果有順便換.

楼主:
多謝兩位快速指點,風扇以手輕撥可自由轉動,軸承問題較小,近日拆開檢查電容及接點後回報,感恩!!

网友:
要做~就一次通通整理~~~~
昨天也是一台~~~卡死~~~
沒控寫實例~~~
有控在寫~~~這次有將卡死的功率拍照上來~~~
但忘了用電流表去測~~~~畢竟...我的功率檢測是不準確的
要看電流才準~~下次有遇到在PO電流的~~~

网友:
我有一台30年的大同電扇,常常莫名奇妙越轉越慢,剛開始以為軸心沒油
,加了油,過一陣子又來了,以為啟動電容有問題,也換了,以為開關按鍵接
觸不良,也整理過了,反正就是動一動就正常一陣子,最後發狠將線圈出線
部分,和連線的線組接頭,通通重新銲接,哈!當弄好一按開關,我就知道
找到毛病了,啟動力道就是不一樣。
從此不再忽然要死不活的轉動。
當然先決檢查條件是正常運轉時,馬達不發熱,假如正常轉動馬達會發高燒
,很可能是線間短路(layer short),就比較麻煩了。

楼主:
風扇轉速問題(應可算已解決)

利用明日休假,今晚搬出傢伙就把它給拆了,在無風扇葉片時以手轉動軸心是有點沉,想偷懶在葉片端軸承加車針油後插電試轉約五分鐘,檢查啟動電容溫度無異,但馬達鋁框就是手摸有些燙(應>45度C),因此就把後端螺栓(4支)給卸下後,後軸承框與定子後拉出約15~25MM,把二硫化鉬油脂加軸心上(因為該風扇採BUSH襯套當軸承,而非滾珠式),然後試組回去,再插電運轉,哈!溫度降下來了,然後將風扇葉片,保護網等(較安全啦)完全組回去,插電按下1檔OK,2檔轉速OK,三檔轉速還好,小弟就試著用用看,暫時算是解決吧!如有異常再按各位大大提供的意見處理。
這次承蒙各位行家指點,真是感受大家善心與美意,無私相授,非常謝謝,好多可能我都沒想到,站上專家很多,以後要常上來學學,再感恩拉,各位大大!!

网友:
感謝wish大大創立這個論壇 ,讓大家交流學習, 利用有限的資源 ,讓垃圾變黃金, 讓環境污染減少, 為後代子孫留一塊淨土,
也感謝大家把處理經過詳細記載 ,讓後學省去繞遠路 ,更快速解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