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國際牌勾式錶維修

楼主(2010-07-27):
在嘉義-體育館幫友人移展5天.昨晚剛回台南.先跟wish大說聲抱歉.去嘉義沒帶筆電.這幾天都沒上去投票.發個實例補償一下囉n_136| 住嘉義的大大們.8/5~8/9可到嘉義體育館去逛逛.這台勾錶是我朋友公司的.當我去時因要拉一組三相四線的電.拿來一量.怪了.嘉義電很缺嗎.怎220v的電只剩17x V.還好我代了UT61E去.用ut61e一量.每條110v 都有125耶.判斷勾錶壞了.於是就跟他說讓我帶回修理吧.
下面那台是我的1995.上面那台是這次主角1996.
板子正面.因我以前自己那台1995的故障情形一樣.因有一次經驗.一開始便對這兩個二極體測量.哇兩個順向偏壓不一樣.一個0.7多.一個0.3多.二話不說.兩顆全換新

換好裝機測試.ok了.是軟的.
這次換新零件.兩顆二極體
之前弄錯把二極體的順向偏壓說成是內阻n_080|

网友:
回來就下大雨
歡迎回台南啦
那麼...
正常的內阻是多少呀?

网友:
這一台不便宜耶~~~~我也有一台~~上面的透明塑膠~~~被我撞壞了~~~
不過~~零件還真少~~就只有那幾顆~~~

网友:
D大是在說科展嗎?
我應該會去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rex560810雷大應該是0.3xn_131|

楼主:
哇~~阿水大住嘉義阿~他是一個關於用電.教人如何省電救地球n_136| .但都是給小朋友看的.裡面還有一些關於用電的試算.是嘉義市體育館.籃球場n_131|

楼主:
shunxing大.如果是舊型的.零件比這多一倍.這是比較後期.但外觀都一樣.

网友:
哇!!!以前工廠修設備的勾錶,好懷念啊!!!

网友:
Dave大,這錶看起粉高級,果然什麼都會修!
今天朋友來找我,也是說他的勺錶也故障,
如果有拿來給我修,再po上來,希望是跟你一樣的故障啦
多希望是軟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阿碰大.看過您的維修功力.一定能完修的.祝您維修成功阿.別忘了發實例分享喔n_131|

网友:
國際牌的勾表耶!看起來還蠻棒的。
零件怎麼那麼少...........好神奇。

网友:
我們公司也有一顆~~
不過量電阻的線不見了
所以他現在能勾電流量電壓
反而就被晾在一邊了
原來裡面這麼簡單阿
感謝分享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s10274chen大man188大 後面還有5顆精密電阻.但還是很少n_136| .應該是貴在他那組選擇開關吧.外面不知道買不買得到n_136|

网友(2010-08-30):
兩個順向偏壓不一樣.一個0.7多.一個0.3多

這兩顆順向偏壓不同,請問只換一顆0.3 也可以嗎?

网友:
Dave大,這顆二極體不知型號是多少,
我的拆下後,也沒標示型號
想拆廢料,卻找不到一樣的

网友:
我家有一隻美國製的這型勾表(好像GE的),可惜裡面遊絲斷了,掛了。

网友:
厲害。。一下就修好了!!
學習到了。。。

這兩個二極體測量.哇兩個順向偏壓不一樣.一個0.7多.一個0.3多.二話不說.兩顆全換新

我以前到【光華商場】買零件。。。老闆跟我講【那是】【稽納2極體】。。是【【穩壓】】用的!!

我再問他有那幾種。。我想要都買一顆。。。然後他跟我說【種類多到您數也數不清】。。。後來我就買了一種!!

楼主:
回复 网友D:

阿碰大您好.只要到電子材料行買(鍺二極體)就可以了喔n_131|

网友:
引用 楼主:
阿碰大您好.只要到電子材料行買(鍺二極體)就可以了喔n_131|

感謝Dave大快速回答,下午已買回兩顆二極體,
但不知是不是你說的這種,材料行老闆說應該可以代用,
明天再給他換上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E:

阿碰大.鍺二極體1n60也可以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