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探討一下這個新聞 - [囧!太陽能溫度計 沒一天準]

楼主(2010-07-27):
囧!太陽能溫度計 沒一天準

大家來看看這個新聞,然後來討論一下它為何有新聞上所說的不準。

來想想可能性有那些?
以大家的經驗,大家提出來交流看看。

网友:
我倒想知道那是那個集團製造.難道這就是台灣製造的品質嗎n_083|

网友:
我的直覺告訴我溫度sensor位置不對

网友:
回复 网友A:

偶也是醬子覺得耶
就好像停放在烈日下的汽車
車廂內的溫度會比外面高很多一樣
溫度量錯了
連帶發電量也不準了

网友:
在下覺得是監控軟體寫的不好.

网友:
1300萬是做了幾組阿,公家機關發包的工程,報價怎都那麼誇張

溫度的傳導有三種路徑,一是接觸二是輻射三是對流
該設備要量測的應該是"氣溫" (空氣溫度)
氣象局量測的氣溫,是在室外空氣自然流通,且不受熱輻射與日光照射之處
感溫棒的放置點固然是個問題,整個電路對溫度的穩定性也是很大的考驗

太陽能板的發電量,本來就跟光線強度有很大的關係
它只不過是發電量高的誇張而已
(市場處統計,正確數據應該是23700千瓦)
圖片中的規格絕對不可能有那麼高的效率

楼主:
回复 网友B:

很好唷。熊大說出了第一個問題點了。

這個新聞,應是攻擊性的新聞。
首先,氣象局的氣溫並不是這種局部的溫度。
只是拿氣象局的資料來說,會比較有公信力。
只是這個立足點就不對了。

那我們先不管政治面的問題,我們管我們的技術面的問題。
有什麼可能會造成這樣的結果呢?

网友:
新聞上, 異常有2點:1.溫度顯示值偏高異常,2累積值顯示不穩異常,有一面不顯示.

廠商在交機前,應有測試過再安裝,軟体不會環境改變而改變,所以軟体應該正常.
但是放在戶外道路環境(溫度,振動, 濕度)而且是連續使用的數位電子,
如果耐環境等級不足,出現怪異現像,要找毛病,會像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沒完沒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熊大在第6帖所說的,只說到電路對溫度穩定度部份。
在CNPAN第8帖更深入說到"耐環境等級不足"。
其實,有很多的產品,尤其是類比的產品,我們現在很少自己去設計。
大多是購買現成的"模組",再利用"模組"去組裝出我們的目標產品。
然後寫上韌體,這就是成品。
可是在這個模組上所使用的元件等級,商規?軍規?車規?我們就無法要求了。
如果依這個觀點來看的話,那這是一個放於室外的機器,會有太陽直射的問題。
它的散熱是否可以達到機器內部維持在低溫,符合元件的共同最低極限值?
這是要考慮的。

其實,我個人還認為最少它還有一個地方設計上有問題。等待大家來討論發現。

這帖不是在考大家,而是希望大家在看新聞時,可以利用專業去看看記者寫的是不是很OOXX(拿氣象局的數據比對手上溫度計,這是不專業的做法)。
而另外就是大家可以去思考,如果是我來做這個產品,要如何避開它所出現的問題?
那如果是我接到它這個產品的維修,我又如何來把它的功能修復?

网友:
小弟我想到的是.......溫度偵測方式,要看擺放位置,氣象局的都放在百葉箱裡頭。

那塊太陽能板的發電有那麼高嗎?有點懷疑,除非是用砷化鎵做的,不然舊製程的太陽能板,發電效率並不高。
一千四百萬的東西.........就這樣毛病一堆,好扯。

网友:
亂猜.....建在樹木旁邊可能會被遮到減少光照算嗎?

寫那個累積發電量的就有點誇張了,可以不準,但是也不要減少嘛,這個地方要造假啊,那怕你隨便取個亂數加上去都還比較好

网友:
不管是不是太陽能的...好像不是重點@@
我上班路上會經過4個電子式溫度計+時間那種的
每個溫度都不一樣
某天上午才9點....3個顯示32~34度
一個....37度
這個37度的還在陸橋下面西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熊大在第6帖所說的,只說到電路對溫度穩定度部份。
在CNPAN第8帖更深入說到"耐環境等級不足"。
其實,有很多的產品,尤其是類比的產品,我們現在很少自己去設計。
大多是購買現成的"模組",再利用"模組"去組裝出我們的目標產品 ...

千萬別去修改既有的軟硬體設計,太過於真實呈現就不值1400萬了!
溫度採樣本來就會受到許多因素影響,拿氣象局的數據作為準則也太過於主觀了!
另外太陽能板的發電量本來就不穩定,不可能持續達到穩定的發電峰值.
如逃兵大的見解,這則爆料的攻擊性顯而易見!

网友:
我的直覺是....電容爆了(開玩笑).....簡單一個字"混"...沒有人盯就亂..

网友:
燈不點不亮,話不說不明
一切都搞的清清楚楚的
我(爺)靠什麼吃喝阿
底下小弟那麼多要養,官老爺們要吃要喝又要拿的
我(爺)拿什麼生活去

楼主:
回复 网友D:

人家要攻擊,也要找到問題才能打呀。

我們搞技術的,就是儘量讓這個被打的弱點減少呀。
其實,發電量這個部份還有些盲點,比方說,它是怎麼測量的?
以現成的數位電錶?還是自己去轉換?
如果是以現成的數位電錶,那另外有人問5X度就死掉的數位電錶就不稀奇了。
如果是自己做的,那我們又可以來看看那個地方可能會出問題?
是 A/D 的精度?還是取樣時間?還是不確定度的累積?

那再看到系統所吃的電源是那邊來的?
如果是太陽能?那因為這種時有時無的電源,是否做好備援電路?
是否做到資料的保全?
是不是所有的設備,都可以在浮動的電源範圍中運作正常?

而怎麼做,才能達到一個良好成品的目標?
每一項的改進,我想都是一本以上的書所講的內容。
很多都有很大的討論空間。

网友(2011-04-09):
sorry~~到現在才看到這則報導,其實透過太陽能再轉成電能要將1400萬的公帑省回去,根本是遙遙無期,將所有縣市的公共空間之20W/40W T8日光燈管,全部換成直線式LED式的燈管,才是最超值做法,問題這樣會睹了不少人的財路.... 真沒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