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求助>Epson C1100 缺零件造成卡紙<己放棄>

楼主(2010-07-27):
故障主角:Epson AcuLaser C1100 彩色雷射印表機
故障狀況:不定時卡紙
故障原因:加熱模組加壓鐵片消失

由於該鐵片已不知去向, 所以無法修復它, 小弟在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21189&highlight=1100看到S大把C1100大卸八塊不知是否願意割愛該鐵片, 或有其他大大願意割愛, 請短消息連絡, 謝先!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鐵片您可在舊事務機上拆一片比這大的鐵片.然後用斜口鉗依樣化壺盧.自己DIY一片裝上.但要注意機器裡面是否有該零件殘骸.要先取出.以免擴大災情n_131|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謝Dave大開示, 已遵照您指示完成! 測試列印100張完全無卡紙, 持續觀察中.

网友:
沒有零件就DIY一個來用,不錯的手藝喔~

网友:
這款機型的定著跟FUJI XEROX C-2090的定著應該是一樣的,
我手邊有一個C-2090的定著,一樣也是有一邊的鐵片沒裝,
但是我的確沒什麼卡紙耶!會不會是因為其他原因造成的卡紙?

网友:
恭喜完修喔~~

楼主:
回复 网友C:

果然如corey大所言, 今早來公司發現卡紙更嚴重=.=

這種情況是加熱模組壞了嗎?若更換加熱模組能修復嗎?露天一個新的加熱模組要價NTD$2500左右...想棄修了...

网友:
該定著我們公司遇到都是直接更換!
目前還沒找出解決的方法!
mylee320大的狀況跟我遇到的是一樣的,
通常遇到卡成這樣的話,都是直接換!
因為不好抓問題點!

网友:
我本來想找看看的~~~但發現~~~好像被我分解掉了~~~~
為了省空間~~~被我完全肢解了~~~

楼主:
感謝corey大及s大的幫忙, 小弟知道如何跟客人建議了, 謝了!

网友:
jam E F另一個可能是感應器故障!!!
我之前有拍照起來~但臨時就是找不到n_124|
不過看你加熱單元卡紙卡成那樣~跟我說的又不太一樣了~

网友:
如果無法修復.看看客人要不要殺肉.我缺一個感光鼓.

网友:
C1100維修手冊,樓主加減用吧,原廠加熱組是1個UNIT,沒的拆修

Epson C1100 service manual.part01.rar

976.56 KB, 下載次數: 110

Epson C1100 service manual.part02.rar

976.56 KB, 下載次數: 105

Epson C1100 service manual.part03.rar

976.56 KB, 下載次數: 106

Epson C1100 service manual.part04.rar

976.56 KB, 下載次數: 97

Epson C1100 service manual.part05.rar

976.56 KB, 下載次數: 100

Epson C1100 service manual.part06.rar

976.56 KB, 下載次數: 100

Epson C1100 service manual.part07.rar

976.56 KB, 下載次數: 106

Epson C1100 service manual.part08.rar

976.56 KB, 下載次數: 108

网友:
還有的下,繼續等等吧,上傳中

Epson C1100 service manual.part09.rar

976.56 KB, 下載次數: 105

Epson C1100 service manual.part10.rar

976.56 KB, 下載次數: 107

Epson C1100 service manual.part11.rar

976.56 KB, 下載次數: 100

Epson C1100 service manual.part12.rar

976.56 KB, 下載次數: 103

Epson C1100 service manual.part13.rar

976.56 KB, 下載次數: 95

Epson C1100 service manual.part14.rar

976.56 KB, 下載次數: 106

Epson C1100 service manual.part15.rar

976.56 KB, 下載次數: 97

Epson C1100 service manual.part16.rar

976.56 KB, 下載次數: 102

网友:
還有還有,小弟還在努力上傳中

Epson C1100 service manual.part17.rar

976.56 KB, 下載次數: 99

Epson C1100 service manual.part18.rar

976.56 KB, 下載次數: 99

Epson C1100 service manual.part19.rar

976.56 KB, 下載次數: 102

Epson C1100 service manual.part20.rar

976.56 KB, 下載次數: 98

Epson C1100 service manual.part21.rar

976.56 KB, 下載次數: 99

Epson C1100 service manual.part22.rar

976.56 KB, 下載次數: 103

Epson C1100 service manual.part23.rar

976.56 KB, 下載次數: 102

Epson C1100 service manual.part24.rar

976.56 KB, 下載次數: 99

网友:
最後一批了,總共33MB,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Epson C1100 service manual.part25.rar

976.56 KB, 下載次數: 101

Epson C1100 service manual.part26.rar

976.56 KB, 下載次數: 101

Epson C1100 service manual.part27.rar

976.56 KB, 下載次數: 101

Epson C1100 service manual.part28.rar

976.56 KB, 下載次數: 99

Epson C1100 service manual.part29.rar

935.61 KB, 下載次數: 106

网友D:
像這種情形可能加熱組內部有雜物,建議分解清理,小弟修過1台HP 2100就是這樣,裡面卡了一張標籤貼紙

网友:
引用 网友D:
像這種情形可能加熱組內部有雜物,建議分解清理,小弟修過1台HP 2100就是這樣,裡面卡了一張標籤貼紙

我也同意changold2大的說法.不是有異物就可能是某零件出問題.拆開他給他檢查一下.應該能修復.都有想要換新模組了.何不拆開研究一下n_131|

网友:
之前有遇過是加熱滾筒隔熱層有破洞(可能是被硬抽或是有異物),導致紙送過去時會卡到破洞而夾紙。
有破洞的話就只能換掉了。

楼主:
死馬當活馬醫開始...

這...又是什麼情況呢?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未修之前列印還正常, 只是會卡紙. 現在是未發生卡紙但印出來卻不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E:

感謝C大的資料提供, 這英文 565頁鉅細靡遺的service manual文件要消化好一陣子.

楼主:
回复 网友F:

有機會的話再短消息通知您.

网友:
會不會是拆裝時動到其他線路(尤其是加熱滾筒高壓端子或是雷射頭等線路)?

网友(2010-09-29):
支持一下。。。
原來卡紙會那麼的嚴重。。。><

ps:你這個壓紙鐵板~比較小塊。。
我看過  比較大塊的【壓紙鐵板】。。。這里有 HP的卡紙維修【也是卡紙就要 拆開機殼】。。可以參考一下。。。
http://home.pomoho.com/ztg0504/4930015

网友:
後來小小的研究了一下,好像這個加熱組都會有同樣的情況!
有同事告訴我是因為加熱組上方出紙導片(就是可以掀起來排除卡紙的那塊)的關係,
因為它中間有一個強力彈簧固定著,用久了那個導片就會變型,
當然,導片變型了,導引的位置就會不對,就造成卡紙了!
但是我實際上還沒有正式測試過更換新的出紙導片,因為也沒有單獨的料件可換!
以上,給大大們作個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