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m18g pro 鍵盤無動作

楼主(2010-07-27):
能開機 開機時鍵盤燈號不會亮, 秀出 cmos checksum error 讓你按f1或del 但鍵盤已經是無法動作,當然是無法繼續下去,而且按下del或是f1後,喇叭會傳出異聲,還有一個怪事(我自己認為?)當量鍵盤接口第一腳對地阻值為420,但是插上atx(20pin)電源時,量時卻是bb叫,週圍的電阻或電容都已量過,都沒異狀,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手摸南橋時還蠻燙手的.

网友:
如鍵盤是好的那開始從主機板抓起,通常都是鍵盤附近的排阻排容或ps2座有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開機 開機時鍵盤燈號不會亮, 秀出 cmos checksum error 讓你按f1或del 但鍵盤已經是無法動作,當然是無法繼續下去,而且按下del或是f1後,喇叭會傳出異聲,還有一個怪事(我自己認為?)當量鍵盤接口第一腳對地阻值為420, ...

插上atx電源即有+5VSB供電

所以測對地阻值會嗶嗶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