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分享一下吧^^返修台

楼主(2010-07-27):
預定8月15日前朋友會帶回台灣交給我
他是加熱器跟控溫器分開.他們叫做模組式
他們上加熱可以兩用1.熱風2.陶瓷紅外線
下加熱是用陶瓷加熱.等到我拿到手.會再跟各位前輩分享報告
這組控溫器有PLC可程式編譯控制可以外接VGA螢幕
产品介绍:

1、预热台:

预热台使用两块220mm*150mm暗红外发热器拼装,预热面积达到220mm*310mm,可满足大尺寸PCB板BGA焊接预热要求。元件使用进口陶瓷材料、进口发热丝制作,导热性能好,温度均匀,升/降温快。加热控制采用PID方式,恒温效果好,防止严重超温。加热执行器使用无触点SSR,比触点继电器寿命长几十倍。PCB板支架带夹具,可防止PCB板变形。

2.控溫台:
控溫台设计为可以控制暗红外、热风两种差别很大的加热器(用户可任选加热器,而非指定几种加热器),目前在BGA返修台中我们是唯一能做到的。PC410温控器有三种控温模式可选:曲线程序、PID模式适用于控制热风;位式适用于控制暗红外加热。PC410可编写、储存10条16段温度曲线。16段曲线为8个升温段、8个恒温段,曲线参数输入相对简单易懂(升温斜率/恒温温度/恒温时间),无需翻译成复杂的程序语言。储存10条曲线,用户可提前编写曲线,使用时调用相应段号的曲线,做到了一次输入、重复使用。PC410的通讯功能,用户可以电脑上修改曲线,下载到温控器中,可控制曲线开始/停止执行,可以电脑上监控曲线执行情况。温控台有功率调节、风速调节、风机延时关闭的功能,可有效保证使用热风/暗红外型加热头的焊接质量,可保护热风加热器的使用安全。

3、加热头:

热风加热头选用安泰信8205热风手柄,功率1200W,最大风量400L/分钟,感温使用内置温度传感器,配38mm*38mm、50mm*50mm BGA风嘴各一个。风嘴圆管内径为21.5mm,接在手柄原装变径风嘴上使用,换成普通风嘴可做为恒温风枪或曲线风枪使用。

关于本机的几个问题:

1、预热台为何要使用定制的大尺寸暗红外元件?

暗红外加热是一种辐射加热,辐射的强度与元件的温度有关。我们定制的暗红外元件使用的是进口陶瓷材料,这种材料导热性能好,因此加热元件温度均匀,升降温快,在室温下一分钟可将温度提升到200度左右,可满足热风、暗红外型上加热的预热要求。元件尺寸大是考虑到尽量减少拼接数量,每个拼接都需要留拼接缝,接缝过小局部温度过高,接缝大局部辐射强度不够,因此接缝过多会导致作用在PCB板上的暗红外辐射不均匀。

2、预热台温控有哪些特点?

DD-100A预热台采用的是一体机设计,加热器和温控器同在一个机箱里,这一技术在我公司之前的DM-150型返修台上已有应用,控制效果有保障,同时这一设计可最大程度地简化机箱,节约了成本,节省了空间。PID恒温控制+SSR加热执行器,可使预热达到完美的恒温效果,而且使用寿命更长。

3、PC410温控台如何适用于暗红外/热风加热控制?

本温控台使用PC410型温控器,有三种控制模式。一般热风加热头应使用曲线程序控制模式,暗红外加热头使用位式控制效果最好。两种加热头使用相同的接头,接头请参考上面的温控台背面图。功率输出调节、风速调节、风机延时关闭这三个功能可确保暗红外、热风两种加热器的使用效果。具备这三个功能,用户不仅可使用我公司的配套加热器,也可自选加热器,同样可达到最佳效果,只需要符合接口的接线顺序、遵守温控台输出功率限制即可。

4、功率输出调节有什么用处?

对于热风型BGA返修台,热风控制一般是采用曲线程序控制(同样是以PID参数为控制依据),曲线是由升温斜率、恒温温度、恒温时间三个条件构成的。而最主要的升温斜率,也是靠控制功率输出来实现的。曲线程序/PID温控器控制输出功率的方式为时间比例控制,举例来说如果是20%输出即在一分钟内全功率输出20秒(分N次),这种方式控制升温斜率并不能满足很高的精度要求。而我们的功率输出控制是直接限制输出功率,是一种物理控制。对于暗红外型加热头,一般采用位式控制,整个加热段都是全功率输出,对于不同的BGA元件需要不同的暗红外辐射强度,控制功率就可以控制辐射强度。目前国内的BGA返修台产品只有我们一家有此功能。

5、本机还可以如何使用?

① 本机热风加热头,配套的BGA风嘴是接在8205手柄变径风嘴上使用,换成普通风嘴可做为恒温风枪、曲线风枪使用。普通风枪(包括数显风枪)都是位式控制,一方面是超温无法控制,另一方面精度不够,这两方面本机都已解决,使用起来比普通风枪要强很多。

② 如为本机配备暗红外加热头,可将暗红外加热头取下来,倒放在桌面上,做为芯片植球时预热使用,可使植球更易操作。

网友:
這一台多少coco,還有他的紅外線的範圍有多大

网友:
這台不貴耶~~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4753060909

我對那架子比較有興趣~~呵呵

网友A:
BGA返修台 CF-360
其實看了很久~~才考慮這一台!!所以進一台來玩玩~~放2個星期了還沒有搬出來!!
因為要改電~~AC220V的剛改好!!且4000多W~~(很耗電)還在想要放哪裡~~地方太小
請朋友幫我瓣的~~6000人民幣~~運費1600(人民幣)空運~~+因為超過60公斤(被扣關)補關稅約400(人民幣)
共~~8000(人民幣)有找!!也不知好不好用~~3個月後會告知大家
因為用到熟!!要2~3個月~~所以我又要失蹤了
如圖~~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664534_1_1073619710

网友:
引用 网友A:
BGA返修台 CF-360
其實看了很久~~才考慮這一台!!所以進一台來玩玩~~放2個星期了還沒有搬出來!!
因為要改電~~AC220V的剛改好!!且4000多W~~(很耗電)還在想要放哪裡~~地方太小
請朋友幫我瓣的~~6000人民幣~~運費1600(人 ...

阿彰大又買新玩具啦~~~~~~~!!
這台之前有看過,有三溫區!!感覺好像不錯~但價錢有點貴~~~沒想到連運費也很貴~~~

真想看看阿彰大的實例~~~~

网友:
引用 网友B:

30757阿彰大又買新玩具啦~~~~~~~!!
這台之前有看過,有三溫區!!感覺好像不錯~但價錢有點貴~~~沒想到連運費也很貴~~~

真想看看阿彰大的實例~~~~ ...

本是不想買~~因為紅外線的!!如做82855  &   82852等等會使晶片壞掉
要貼反光的~~把光線折掉!!很麻煩~~剩下的沒話說~~PDR X-410就是好~~
沒耗材~~除了燈泡~~但用了1年多沒換過燈泡(燈泡一個2000多)~~還算耐用!!又省電!!
但功率1600W還是不太夠~~一般回焊約5~6分鐘(無鉛)
遇到硬的10分鐘還不下來~~才會想買一台來玩一玩~~
看是不是像他們說的這麼好用!!

運費是可以選的~~空運一定貴~~但是快3~4天會到~~不會摔~~
海運約1/3的價格~~但須打包好~~防水要做好~~1週可以收到

网友:
底下有第三溫區!!!
所以在拆無鉛比較得心應手~~
這樣算起來...阿彰大那還真多反修台~~~~~~~
我到現在還只有土炮n_096|

网友A:
回复 网友C:

你是興趣~~讓你有動力
我是興趣 + 生活
每個人想法不同~~
但有興趣是重點~~他會讓你的未來不一樣~~

楼主:
回复 网友D:

阿彰大說的好.興趣+生活   我喜歡^^
我就是這樣一路走來30年^^

网友:
chinafix的三溫返修台.................. ..........四十張小朋友出走了。
chinafix自己研發的............看他們demo似乎成功率還蠻高的。

阿彰大,您原本紅外線的,做裸晶的會掛?不是紅外線的加熱蠻全面的啊?晶片會壞掉好奇妙。

网友E:
有這缺點阿   紅外線
我想奇怪你有那台 這樣棒的機子 還買 中國主板出的這台
...他們這台 看起來不錯 ~

网友:
如果我有能力搞好外殼的話,我倒想利用烤箱來改造設計。
畢竟要棄養那麼多小朋友也是不容易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CF-360 阿!~ 我也想要....

本來預定7月份要購入 發現7月生意不好 要順延了...

羨慕0.0a...

楼主:
引用 网友A:
BGA返修台 CF-360
其實看了很久~~才考慮這一台!!所以進一台來玩玩~~放2個星期了還沒有搬出來!!
因為要改電~~AC220V的剛改好!!且4000多W~~(很耗電)還在想要放哪裡~~地方太小
請朋友幫我瓣的~~6000人民幣~~運費1600(人 ...

請教阿彰大大前輩˙您這台CF360改電源部分,是改為110伏嗎?
他本來220伏,我們台灣不是也可以用?不需要改的啊˙難道是因為他頻率問題嗎?
我才疏學淺,希望阿彰大大前輩幫我指點一二

网友:
回复 网友G:

因為我是違建!!沒門牌~~沒電~~沒水~~沒招牌!!
電是用~~別人的~~害她跳表了~~一期加3000~~4000度
所以!!運用方式~~請新的電表~~才會放2個多星期!!
與這一台無關!
有關的是如不請新的電表!!又裝這一台起來~~
可能電費!!又會加倍!!所以才會改電~~
這一台是ac 220的~~4000~~5000w很耗電!!電功率因該夠!!
所以才想買回來玩!!
所以(士官老)你想太多了
我有看你在招打工!!我也想但太遠了!!幫不上忙!

网友:
回复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有這缺點阿   紅外線
我想奇怪你有那台 這樣棒的機子 還買 中國主板出的這台
...他們這台 看起來不錯 ~

只有這2款(85855..82852)會掛
所以我遇到這2款是用LR 853A做
還很好做~~前一陣不是說我很~~雖~嗎??
才會心一橫~~買一台來試試~~
畢竟無鉛的又要換新的技術了~~以後會更不好回焊~~

网友I:
彰大 很想請教一下 pdr x410 操作時機身會不會很燙 我用的是同一顆燈泡我的是手持式的, 搞不懂為何我的紅外線濾光片老是被我操爆,索性乾脆不用,但也快把眼睛搞瞎了,錢真難賺 真想搞一台跟你的一樣的來玩

网友:
引用 网友I:
彰大 很想請教一下 pdr x410 操作時機身會不會很燙 我用的是同一顆燈泡我的是手持式的, 搞不懂為何我的紅外線濾光片老是被我操爆,索性乾脆不用,但也快把眼睛搞瞎了,錢真難賺 真想搞一台跟你的一樣的來玩 ...

也是pdr嗎??
如是因該不會吧!!
我是覺得不燙~~但我還是加風扇~~(畢竟一個2000多)還是幫他涼一下
我的是暗紅外線~~大陸的真的會瞎掉~~
如是pdr手持的我沒用過~~如是就想辦法幫他解熱~~因該就可~~

网友(2011-05-14):
引用 网友A:
你是興趣~~讓你有動力
我是興趣 + 生活
每個人想法不同~~

看來我們是同道中人。
請問阿彰大CF360真的有像基地說的那麼好用嗎?我的心好癢真的很想買一台來研究研究。
論壇裏還有人用什麼返修台的請在這帖子討論與分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