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戶寄賣華碩M2400C筆電一台(4500元含運費)兩顆電池(已賣出)

楼主(2010-07-27):
朋友現在因為換電腦, 特拿給我寄賣
很穩定的一台,再送你散熱風散底座
定價4500元含運費

网友:
請問店長這款有RS-232接頭嗎?

网友:
酷喔~哇馬來排隊一下~
不知道各功能有沒有正常~
這規格不知道有沒有正確~
http://www.kunlex.com.tw/hot/asus/asus_m2000n.htm

店長大之前那台HP小筆電不知道還有沒有~
如果還在的話~自取的話~價格可以再水一點嗎??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自取的話只能再便宜200元了
市價1萬多...啦,我已經打6折囉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印表機的PORT LPT1 和 D-SUB
記憶體加到768M了

网友:
OKOK~安捏哇來跟朋友報個價~這台小筆電不知道過保了沒~
好的話再跟店長說~
這M2000我也有興趣~呵呵~排隊排隊~

网友:
放張照片看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最近被挖腳
要跳槽去別家公司
所以比較忙~~~請見諒
晚點PO

楼主:
電池有兩顆~~~~~~

网友:
支持店長一下。。。咱家裡已經有筆電了^-^

===================
咱幫您貼點網路資料。。。
此筆電。。記憶體加到768M了

產品規格

  CPU:Pentium M 715 【1.5GHz】

  顯卡:ATi Mobility RADEON 9000

  內存記憶體:【DDR333】 256MB 硬盤:30GB

  光驅:8倍速DVD-ROM

  其他:3組【USB2.0】和1組IEEE1394高速接口、並行接口、VGA接口、紅外線、10/100MB網絡接口、Modem、PC卡插槽、四合一功能讀卡器

ps:約
2004年9月13日...
製造。。。

★產品配置

  華碩M2400C採用主頻為1.5GHz的Pentium M 715處理器,這就是Intel最新推出的Dothan即迅馳二代處理器,雖然主頻速度較迅馳一代產品沒有什麼優勢,【但迅馳二代處理器將二級緩存的容量增加到了【2MB】】,比上一代Pentium M迅馳處理器整整提高了一倍,而且它採用最新的90納米制造工藝,耗電量和發熱量比同頻率的迅馳一代產品更低,因此可以獲得更長的移動使用時間。顯示方面,華碩M2400C採用了ATi Mobility RADEON 9000獨立顯示卡,並提供了64MB獨立顯示內存。由於Mobility RADEON 9000支持完整的DirectX 8.1技術,可以由顯示卡直接來完成,而不需要像集成顯示卡那樣需要處理器來代替完成,使得圖像處理效果更好。內存配置上,華碩M2400C配置了一條單條256MB容量的DDR333內存,並預留有一條空閑的內存插槽,最大可升級到2GB。此款華碩M2400C的硬盤容量為30GB,用戶可以在購買時要求更換成大容量的硬盤。在光驅配置方面,筆者手中的這台華碩M2400C只使用了DVD-ROM,不過用戶不必擔心,購買時可以根據自身的實際需要升級成COMBO甚至是各種制式的DVD刻錄機,甚至也可以將DVD-ROM更換成CD-ROM驅動器,完全可以由自己做主。此外,華碩M2400C的光驅還可以作為第二顆硬盤或者第二塊電池的多功能糢塊抽換匣,可以提供極其靈活的數據存儲或者滿足長時間移動辦公的需求,為使用提供最大程度的便利。由於專門針對商務辦公用戶設計,因此華碩M2400C沒有去追求大尺寸的顯示屏幕,而是選擇了移動性能和顯示面積比較平衡的14.1英寸這一尺寸。在提供舒適顯示畫面的基礎上,保證了良好的移動便攜性能。

  ★接口設計

  由於華碩M2400C採用14.1英寸標準尺寸設計,因此接口部分的設置也相對豐富。產品具備3組USB2.0和1組IEEE1394高速接口,必要的VGA輸出接口、紅外線、10/100Mb網絡接口、Modem、PC卡插槽、音頻輸入輸出接口一個也不少。另外機器還內置一個可讀取MMC、SD、MS、MS PRO存儲卡的四合一功能讀卡器,為筆記本電腦與數碼相機、MP3、Pocket PC等數字信息設備之間的數據交換提供了極大方便。此外,華碩M2400C也保留了並行接口,如此一來,華碩M2400C也可以使用採用並行接口的老式打印機等設備。華碩M2400C並排的3組USB接口間距十分小,使用起來也有些不便。

  ★性能測試

  由於使用了新版迅馳處理器,華碩M2400C處理器部分的性能表現可圈可點,與同為1.5GHz主頻的迅馳一代處理器相比,PCMark04當中CPU部分的得分提高了10%左右。當然,華碩M2400C其他部分在配置沒有突破性的變化,所以處理器以外的其他子系統性能表現平平。盡管如此,處理器的性能對整體性能的提升還是相當大的,Business Winsotne 2004和Multimedia Content Creation Winstone 2004兩項反映整體辦公性能和多媒體內容創建性能的得分也提高了不少,相對迅馳一代產品約有15%的提升。電池方面,筆者採用BatteryMark 4.0.1測試電池使用時間為211分鐘,對於一款使用獨立顯示卡的產品來說表現還是令人滿意的。

  華碩M2400C由於採用標準設計,全尺寸的鍵盤給人的操作手感還是相當不錯的,觸摸板的靈敏性也相當高。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大部分都說對了

但硬碟是60G
DVD是COMBO機 可燒CD讀DVD

算是進階版,買的時候3萬多....
賣不出去也沒關係啦,狀況還蠻好的
但是方向鍵掉了左邊那一顆
好像有的公司補那一顆是不收費的
忘了是哪一家了.....

楼主(2010-09-03):
不買可惜
外出好幫手

网友:
我要我要
可以跟你單買一顆電池嗎??   Orz
因為我的NB也是M2400系列滴(小的電池已無蓄電功能了說)
請報價巴??

楼主:
回复 网友E:

單買一顆?確定能用啊
1000元含運費吧~~~

网友:
ok!
1000元可以接受
那要怎麼交易??
順便問一下...
那電磁充飽後待機時間約多長??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要測試一下
兩顆我挑一顆待機久的給你可以嗎

詳細情形PM我談

网友:
好押....好押....

楼主:
回复 网友G:

目前測一顆約為51分鐘
另一顆測完再跟你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