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UTE FS-3000 3.3V短路? 現可通電

楼主(2010-07-27):
這顆電源是2001年的,西華號稱300W的早期版本,無4PIN 12V供電的
這顆會丟在旁邊是因為當初DDR記憶體插反了,板子燒掉了,電源也有焦味,所以不敢用
昨天拿起來插電試著修看看....
首先先插上電源,這邊我今天才發現其實我擺烏龍了,因為我短接PSON跟GND,一通電我就放開了,所以很像電源保護了
一開始我以為是短路保護,所以插上電源不短接PSON,量測5VSB,有5V輸出,所以要找二次側了...
當初是插錯DDR記憶體短路,所以覺得3.3V應該首當其沖,用二極體檔打橙色3.3V阻值-----0.02V,短路了?
其它12V 5V等輸出蜂鳴檔都不會叫
電路版上找了半天....最後在機板橙色線輸出旁找到一顆(棕綠黑金)15甌姆,跨接在橙色線以及GND的電阻,拆下後3.3V就沒短路了
單獨測量電阻的結果,對地阻值是0.02V,歐姆值是14.9
另外找了一顆電阻56歐姆接上,對地阻值提升至0.09V,用電源測試器接電源能通電
3.3V輸出是3.1V

覺得疑問的是,把15歐姆的電阻換成56歐姆的不知道會不會影響3.3V輸出....
3.3V的對地阻值當初是0.02V正常嗎?

說不定.............當初這顆電源根本就沒壞啊

网友:
原本應該沒有壞.............
那顆電阻是負載電阻,影響不大,每一顆電源供應器,內阻會不盡相同。

网友:
在輸出端並聯的那個電阻,有一個專有名詞"學藝不精,已經忘記叫啥了"

因為SPS的效率接近滿載時是最高的
但是一般在使用時不可能全時滿載
當輸出在輕載時"漣波,雜訊"就會變得比較大
隨然可以增加 L C 來濾波,但是會增加成本
折衷辦法就是使用一電阻來減少"漣波,雜訊"
至於"漣波,雜訊"的成分有多少
那就要看下單客戶對該產品的"規格書"是怎訂定的了

楼主:
謝謝兩位大大的回覆指教..
後來又嘗試把原來的15歐姆電阻弄回去測試,的確是不會影響到電壓輸出..

結果是後來拿的另一顆要來殺肉的西華300W的才是壞的,有四顆電容突頂了,送電3.3v電壓會飄動
於是....為了練功又拿了另一顆西華300W的不同型號要來殺肉.....結果這顆竟然除了看起來電路版有點焦黑外
送電看電壓竟然都有輸出,咦,當初怎會被丟掉

看到另一顆看起來比較有質感的SCT ATX-400W 黑色鋼琴烤漆被丟在倉庫,拿來練功吧,結果一樣送電各電壓都有輸出

多丟點好東西到倉庫給我撿吧

网友:
有時候電源要在一定負載下才能發現明顯的故障徵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