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gor Power AX400-PN故障(完修)

楼主(2010-07-27):
目前測到:
PW-ON:3.21V(綠線)
PG: PW-ON以後仍然為0V

有一條紫色的線(在PG旁),不管有無PW-ON都是3.84V

目前FJ 3528的datasheet找不到。(哪來的怪東西?)
找到先前的討論,連結在這邊供參考。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5413

完修過程:在圖一那邊本來就看到一顆突頂電容。因為有上膠又不好拆,所以知道這裡有問題,但沒馬上處理。(因為旁邊還有一顆同樣但沒壞的電容)
後來即然找不到地方下手,就把散熱片給拆了,量一量沒壞。再把電容拆掉換上良品。
壞掉的電容1000uF只剩358uF。
不知道怎麼修,就把散熱片給裝了回去。
上電試試,居然就修好了。撿回來一個好power。

其實這顆power也算軟仔。只是維修經驗不多的我沒想到一顆剩一半的電容會影響這麼大。
完修~~好高興哦~~~~

後來在版上有看到FJ 3528的資料,補上圖片。

网友:
這是FSP的電源,上方的3528是FSP基於TL494下去修改的電源IC(TL494+監控),所以datashee不好找。
全漢這系列半橋式電源普遍是故障後不好找故障點。

网友:
所以看到爆電容應該先換再說

网友:
不知道我眼睛有沒有看錯???
機版是不是有點彎曲變形了???
如果有變形,要注意焊點是否有空焊或虛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