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V直接推LED的疑問

楼主(2010-07-28):
這是我在Y拍閒逛看到的
請站內高手幫我看看
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b49015285
如果我用AC 110V電源來推48顆LED(串聯)
LED規格
電壓DC 3.0V
電流我想要在20~25mA
金屬皮膜電容我用5uF/250V
電解電容我用10uF/200V
這樣OK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看到其他站DIY一組 UV探照燈 http://tw.myblog.yahoo.com/cs-se ... =1483&next=1478
他那交流電容是用 2.2uF 2顆 並聯 成 1個 限流電容組,再並聯 1顆 1M 電阻對電容進行放電。
LED 用串聯 對110V進行分壓 (他用 32顆為 1組),電源結構相當簡單。

网友(2011-05-21):
若是我只想推5顆LED串聯.電阻.電容要怎麼配?

网友:
簡易算法:
1.電容阻抗Xc=1/(2*3.14*f*C)=2.65k (當f=60Hz,C=1uF時)
2.流過LED電流I=110V/2.65=41.5mA
3.請記住第2式,使用1uF電容會通過約40mA電流,故想獲取20mA 電流,僅需將C值設為 0.47uF即可(其他電流算法亦同 ,但並非無限制).
4.最後, LED最多可串連幾顆?因濾波電容上之最大電壓=110V*1.414-1.2V=150V,此電壓跨在串聯LED上,當LED順向壓降為3V時,串聯了48顆,其壓降已達144V,已非常接近150V,故有可能會有亮度不足問題.
5.若LED電流越大, 順向壓降越大,因串聯數目非常大,電流可能由3V上升至3.1V,而即使0.1V之差異*48顆會產生4.8V差異 ,這也是要考慮的項目.
6.原則上 ,最多使用42顆應是無問題的
7.若不使用電容降壓法 ,亦可使用定電流法,則可較不受AC電源變動而影響亮度. 方法是串聯42顆LED,並使用LM317(定電流偏壓) ,這也是我目前測試OK的電路.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參考這個看看。

网友:
感謝這位少俠

网友:
為 wenseng 兄量身訂做 5-LED 電路:
5xLED燈

6顆以上的話,47μF 電容耐壓就要跳一級到 35V。

网友:
680n=680nF  那麼小哦

网友:
C1 的數值要隨串接的 LED 總數調整,例如串18顆就得改為 1μF,47μf 電容器的耐壓有 100V 就妥當了。

18xLED燈

网友:
skyboat0520你這是模擬軟體嗎.不錯耶

网友:
免費的 TINA-TI Version 7.0,現在有新版 version 9 尚未下載試用,不只有英文版,還有正體、簡體、俄文版。:)

SPICE-Based Analog Simulation Program

网友:
哇 好棒阿  但是小弟用的時候怎麼都是英文版的阿  要如何切換到 中文介面ㄋ

网友:
下載 "TINA-TI_TRA_CHINESE:" 這個才對,我有分別下載、安裝中、英兩版本,不會搞錯的呀!

网友:
好用的軟體
感謝

网友:
電子電路模擬軟體,使用上很方便,但是也要注意其使用時機,因為模擬結果,有時並不一定是與真實的電路動作是相同的,尤其對初學者或電路不熟時,最好把它當做驗證的工具,而不是都依靠它,也就是在做電路前先模擬,再實際接線,兩相比較,看看結果有何不同.

以下是有人用模擬軟體,而我實際接線,但是兩個結果卻不同.
http://gcbbs.digitw.com/phpbb2/v ... 096&hilit=lm324

网友:
回复 网友C:

請問一下~~那個橋是整流要從哪裡選??

网友:
回复 网友D:

好像找不到耶 !早期曾下載試用 TINA-PRO 有使用期限的學生版,可能是從那邊來的,後來跑新電路都會回頭開啟舊檔再編修,自己抓4顆二極體來兜也一樣可以達到目標。:)

18xLED_Lamp.TSC

网友:
回复 网友E:

這電路我試過,效率挺差的,因為有一半的電流都從ZD流過,意思是輸入電流=輸出電流*2

网友:
回复 网友C:

感謝我再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