負電壓

楼主(2010-07-28):
一般量電壓大多都是+5V+12V等等
為什麼會有-5V-12V的電壓呢??
那是什麼作用???
若板子上吃負電壓的腳位給它吃正電壓會有什麼情況發生??
若要把電板板上+的電壓改成-的..要怎麼做???
謝謝~~

网友A:
偶猜這個跟家用電
+110V接-110V變220V
類似吧

网友:
早期ISA匯流排介面卡有在使用-5V及-12V,一般是提供為DAC或OPA用的VEE,後期主機板僅使用到-12V,耗用量都很小。
負電壓輸入正電壓,就像極性反接一樣會使該處電路燒壞;若是正電壓要轉負電壓可以透過電源IC來完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偶猜這個跟家用電
+110V接-110V變220V
類似吧

雷哥,家用220v是兩條+110V,因為這兩條相位角不同,所以能形成迴路!

网友:
應該是比較器用的,有些比較器會需要輸入 +15 and -15,不知是不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雷哥,家用220v是兩條+110V,因為這兩條相位角不同,所以能形成迴路!

那麼偶......
猜錯了麼?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麼偶......
猜錯了麼?

不.不.不,雷哥沒有錯!
這一切都是台電的錯
說真的,交流電帶電側都稱火線,不同於直流電分正負極!
因為它的頻率波形包含了正負!兩條110V火線測量可以得到220v是因為這兩條火線的頻率波型不同(一個正旋波一個負旋波),這是相位角造成的相位差形成的結果!
所以,這一切都是台電的陰謀啦.......

网友A:
可可可惡的台電
偶知道交流電是正弦波sin θ和餘弦波cos θ
只是樓主的+5V -5V
是不是相對於接地極一個高5V直流電壓,一個低5V直流電壓?
若接成迴路不就是電位差5-(-5)=10V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可可惡的台電
偶知道交流電是正弦波sin θ和餘弦波cos θ
只是樓主的+5V -5V
是不是相對於接地極一個高5V直流電壓,一個低5V直流電壓?
若接成迴路不就是電位差5-(-5)=10V嗎 ...

 這個粗工沒試過耶,一正一負不就=0嗎n_064|

雷哥,真的耶!
我剛剛量power的+12v(紅棒)跟-12v(黑棒)=24vn_043|

剛剛測量的時候發現我那顆power的+3.3v沒電壓輸出:on_030|
找時間修了!:on_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