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主機板 CMOS 常載入初始值或電池耗損很快

楼主(2010-07-28):
主板常見的CMOS故障的處理

CMOS易掉電 時鐘不準不少朋友在開機自檢時總出現"CMOS checksum error-----Defaults loades"的提示,
此時必須按F1 ,Load BIOS default才能正常開機。這種情況很可能就是主板上給CMOS供電的紐扣電池沒電了,
請換一顆電池。如果無效的話,則可能是主板出了故障。有些朋友的電腦時鐘總是不太準確,一天快慢的誤差會達
到10分鐘以上,而且CMOS電池電量再沒有市電的輔助下,大概是1~2天就會耗盡,可能的原因是主板CMOS電池插座、
CMOS供電電路濾波電容、CMOS晶片有短路或漏電現象。最近遇到好幾塊主機板電池座有問題,最好判定的方法是電池
再拔下來單獨量測的數值與主機裝電池後板背面電池接腳的數值最好誤差再1V左右,如果正面主機板腳座附近有兩端
點可量測,則正面端點數值與背面端點數值需相同,如有誤差表示電池座有問題,廢版上腳座幾乎都是故障居多,看似
好好表面光澤的電池腳座就是有問題,經過幾次的測試換新的主機板腳座才真正解決問題,國際牌電池新品量測電壓
為3.228V,裝入電池座後測量背板是3.224V,最少不得低於3V不然有些主機板會無法開機,如果超過3年以上的主機
板低於3V最好是換掉。不知道是設計問題還是電池腳座品質不良,修理了三塊主機板光換電池真的沒用,最後都是換電
池腳座收場。

网友:
感謝分享經驗.恭喜完修喔~

网友:
家裡有幾台電腦用了好幾年都沒換過電池,是不是以前的電池比較耐用n_079|

网友:
家裡電腦電池也一段時間沒換了,是還沒有問題,趕緊來去買電池備用,要不然電腦要用突然開不起來,會抓狂的,謝謝zero大提醒!

网友:
手上也有兩片華碩的板子,也是這樣的問題,
本也以為是電池座的問題,拆下來量又正常,
感謝小新大的經驗分享,改天去買新的電池座
來換看看。

网友:
我常遇到這種狀況,因為不會修及成本考量(維修+拆裝+保固+管銷)通常是建議換版子或+-用

网友:
某次修朋友的電腦也是出現這個問題
主機板還是ELSA 的網咖裝機版ENF4SLI-16AB
網路上連驅動都找不到
後來就叫他換主機板較快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找chip的型號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