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IBM 6734-AC1 17吋液晶維修

楼主(2010-07-28):
開機後綠燈重覆一亮一滅,先查了高壓的電壓及二次測電壓,12v,5v基本上都正常,再查按鍵也無異常,接著就往高壓查了...

sorry..沒照到ad,想說故障點在p+i而已 ..

sorry..沒照到ad,想說故障點在p+i而已 ..

先觀察板子,看到了電容爆了.....先換囉..上電後綠燈還是持續閃..

先觀察板子,看到了電容爆了.....先換囉..上電後綠燈還是持續閃..

感覺ibm的東西多觀質感好,但內部也是 soso,裂錫的很嚴重 ..尢其那個二極體竟然焊成歪歪的.. ...

感覺ibm的東西多觀質感好,但內部也是 soso,裂錫的很嚴重 ..尢其那個二極體竟然焊成歪歪的.. ...

先拆下C5706量測, C-E短路囉^^

先拆下C5706量測, C-E短路囉^^

用C5707代換後,上電正常^^

用C5707代換後,上電正常^^

燒機一整個下午了,應該修好了^^

燒機一整個下午了,應該修好了^^

故障的元件..

故障的元件..

网友:
恭喜完修喔~~那個二極體你有沒給他扶正阿n_136|
不知IBM是那家代工.竟然冷焊到這樣n_080|

网友:
謝謝分享 ~IBM 的 裡面竟然 很 ~................

网友:
恭喜修好了,我還再努力中!

网友:
跟這台是同系列的,P/I板一模一樣,IBM.....唉.....
http://bbs.pigoo.com/thread-16920-1-1.html

网友:
還沒修過IBM的,看外觀蠻高檔的n_127|
想不裡竟然也有用c5706...
這麼快就找到故障點,謝謝經驗分享!

网友:
小弟孤陋寡聞
版上多是電解電容爆掉
這還是第一次看到這種電容爆掉的耶

网友:
這跟BENQ的高壓設計一樣的.....
電容會炸掉是因為5707短路造成....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小弟也是覺得c5706短路導致電容炸,所以害怕撐不久,所以連另一邊的也一併先換掉,另外全部加焊,只是在想會裂錫這麼嚴重當然高溫是一個問題,另一點是否當初廠商如果在焊點上多加一點錫是否能多少避免這種問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因為在製造過程中,要自動化,人工插件上錫的流程越來越少,所以都是採用過錫爐的方式來焊接,錫量也就很少了,加上這片如果是無鉛的,那麼裂錫的狀況,就更加容易出現。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小弟也是覺得c5706短路導致電容炸,所以害怕撐不久,所以連另一邊的也一併先換掉,另外全部加焊,只是在想會裂錫這麼嚴重當然高溫是一個問題,另一點是否當初廠商如果在焊點上多加一點錫是否能多少避免這種問題??????? ...

小弟淺見.以前呆過插件廠.這大慨只過一次錫爐.以前代工過三洋.都是要過三次錫爐.也難怪現在的產品.都弱不禁風阿n_080|

网友:
其實是振盪電容先壞才導致晶體故障,正常情形電容與變壓器振盪用繞組會構成LC振盪電路,會交互使兩晶體導通,因為電容失效後電路無法起振,單顆晶體將一直處於導通狀態,如同短路就會燒壞。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嗯~受教了,最近也買了幾本對岸的書來研究這些電路原理.

网友:
又是一則實例, jack 大我也有買幾本對岸的主機板維修的書在研究

网友:
那顆二極體...我猜是PCB佈線有瑕疵,正擺兩極距離不夠所以放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