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DO ATX-300(已完修)

楼主(2010-07-28):
星期日接到修電腦的工作
能賺500元(扣掉買一顆POWER只賺280元)
就把那顆壞掉的POWER打開來看
嗯......
一顆2200uF 6.3V凸起
一顆220uF 16V凸起
兩顆1000uF 10V凸起
一顆470uF 10V爆漿=_=|||
手上有的電容
也只有2200uF 6.3V剛好完全符合容量與耐壓
所以找著找著
我用
220uF 25V 換掉壞掉的220uF 16V
470uF 16V 換掉壞掉的470uF 10V
剩下那兩顆1000uF 10V我找不到
後來在廢版(壞掉的POWER裡)找到一顆1000uF 16V
索性就把他換上了
但還差一顆=_=|||
這樣OK嗎?
-------------------------
目前進度

网友A:
現在就剩下1000uF 10V一顆還沒換囉!
耐壓夠,容量比原本的大,就能殺來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現在就剩下1000uF 10V一顆還沒換囉!
耐壓夠,容量比原本的大,就能殺來用了。

容量比原來的大?
那麼......

楼主:
我又在另一個壞POWER裡
找到一顆1000uF 16V

兩顆1000uF 10V
但那顆POWER又是冒煙過的=_=|||
外表看起來,那三顆電容是沒壞
該換嗎?

网友:
沒凸頂不代表是好的。判定電容好壞非得用電容表。

沒有電容表,外觀好的就賭賭看了。

楼主:
我是沒電容表啦(目前還沒有資金買)
我都是用賭的
在賭之前
我要先做好這個
http://bbs.pigoo.com/thread-14833-1-1.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沒電容錶,最好都買新的電容來換,
因為拆舊的又不知好壞,怕換了故障又一樣,
就又不知從那邊查起了,
因為也不知是不是換上去的電容故障引起的。

网友:
我也是沒有 電容錶,所以都是全部的電解電容都換新的,以防萬一

楼主:
唉......
全換新也要錢呀(我寧願買新的或二手的,懶的全換)
而現在連做這個(http://bbs.pigoo.com/thread-14833-1-1.html)的資金都沒有了
怎麼可能全換新!

网友:
打算走維修這條路的話
電容錶肯定是不能少的
紀的先前某位版大很憤慨的說"新電容也會自爆"
自爆是很明顯的故障,如果是新品不良可就無法目視囉
"煙泥威"
祝你維修順利

楼主:
我想問一下
無熔絲開關(3A or 5A)
網拍哪裡買?

楼主:
沒人知道呀Q_Q
這樣我只能只裝保險絲了

网友:
3A 或 5A 的無熔絲開關,有另一個名稱叫"迴路保護開關"

提醒你一點,無熔絲開關在輕微的過電流情況下,是不會馬上跳脫的
如果你是修PC POWER要保護的話,直接串一個鎢絲燈泡較快且安全
那一顆"迴路保護開關"市價超過$200-元

楼主(2011-01-21):
放寒假好無聊
索性就把電容裝上
空載電壓如下↓
PS-ON:4.01V
5VSB:4.91V
PW-OK:5.16V
5V:5.16V
12V:11.84V
3.3V:3.34V
-5V:-3.92V
-12V:-9.20V
再來裝一顆硬碟
5VSB:4.91V
PW-OK:5.16V
5V:5.16V
12V:11.84V
3.3V:3.34V
-5V:-4.76V
-12V:-11.27V

网友:
打算走維修這條路的話
電容錶肯定是不能少的
紀的先前某位版大很憤慨的說"新電容也會自爆"
自爆是很明顯的 ...
引用 网友C:

小弟前陣子也遇到新電容自爆... 而且還是日系電容
那些電容是之前買來換顯卡的,剩下的就擺了約1年左右,直到前陣子要用到才又找來用,發現每顆都凸了...
這幾天有回去在PO照片上來

网友:
,

回复 网友D:

這裡有快速型阿,很便宜又好用,偶有買剩3A,6A,15A各2顆,你有問sony鋰電運費可一起寄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4240763009

网友:
星期日接到修電腦的工作
能賺500元(扣掉買一顆POWER只賺280元)
就把那顆壞掉的POWER打開來看
嗯......
一顆 ...
引用 网友D:

是什麼POWER一顆才220? 應該不會用陣子就壞了吧...
搞不好主機也會一起跟POWER走了 ^^"

网友:
我想問一下
無熔絲開關(3A or 5A)
網拍哪裡買?
引用 网友D:

要拿無熔絲開關當保護,可能POWER爆了它還沒跳開
無熔絲開關必須要達一定溫度它才會跳開,不是到了它的額定安培數就會馬上跳開

楼主:
回复 网友E:

    這帖已經過很久了~~
只是最近我把它用好~~
無熔絲開關我也有了(我發現我買的就是你給的那網址,那應該不是快速型的)
我有4A&15A

雖然我想買鋰電,但我想等我聯測結束再來玩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那POWER是我1元起標標到的~(101標到,運費100,所以應該是201元)
自然很便宜
還有我買的那POWER是Seventeam的
但那台電腦後來的下落我就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