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決]這樣算是爆電容了嗎?

楼主(2010-07-28):
型號 GA-M61VME-S2

圖中那一排褐色的電容
除了第三顆沒有突出來之外,其它摸起來都有感覺

開機到進入作業系統就自動關機了,測試了三次…排除懷疑系統壞掉,轉向硬體
一打開側板就注意到,好像怪怪的
這是我第一次碰到主機板"爆電容"

之前換過一次 timer 的電容
1.請教這個情形如果給工作室修的話大概要多少工錢?(這麼多顆我猶豫能不能自己搞定它)
2.在電源模組這邊的電容出問題,是不是"電源"有問題呢?(電感 / 電源供應器)有沒有這個可能性?

网友:
爆光了...
5顆而已...自己換也是很快的...注意正負極別焊反就好...
灰塵清一清,散熱也會好些...其他沒量測,不知道,不過目前狀況看來,電容先換掉再試試看...
如有其他問題再查修...
電容都有使用壽命的,容質會因使用逐漸衰退,未必是電源有問題...

KZG 3300uF一顆...15元
銲錫及烙鐵電費....10元
DIY完修的快樂...無價

网友:
沒錯電容全部禿起,可以用烤肉刷子清下灰塵~一看就知道是技嘉AMD主機板,旁邊的MOSFET是 K3918~

网友:
技嘉應該有過保免費更換 ~你可以打過去問ˋ問 ~
技嘉產品 有延長8周的保固 歐

网友:
對喔...
都忘記技嘉有免費更換電容的服務說...
過保有時也無所謂...
ㄠ一下幾乎都會免費幫你換...

楼主:
製造日期 96 年 2 月
過了原本的保固日期+延長8周的時間了

>注意正負極別焊反就好..
我上次換 timer 的就是反了 = =|||
是焊上去之後,才想到有極性的問題,一長一短…長的是正極

>技嘉有免費更換電容的服務說
人的運費 or 板子的運費省不了啊 >"<

我想…板子主人最後可能會選擇買新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塊板子不錯AM2換完電容後記得電源也要更換會這樣嚴重爆這摸多顆代表電源供應器也掛了

网友:
沒有錯!爆了!良心建議如有適當工具可以自己更換(還有自己的認知),大家其實都講的不錯極性問題很重要!如沒有要送原廠也可以免費更換就等幾天就好了!如要給別人賺給個工作機會也不錯,坊間大約200-400元吧現場應該就可以拿摟!!

在台北的話可以交個朋友免費幫您更換!

网友:
真的爆了 一共5個 你要先去查一下你的電源供應器是不是也爆了 要換一起換免得一樣的問題又來一次造成不必要的麻煩

楼主:
嗯,電源供應器已經買了(舊的功率轉換率太差了,直接換了)

主機板還在等到貨… >"<

至於這塊板子,就我留下來 DIY 囉

网友:
這片是技x GA-K8NS,跟您一樣的問題,同樣的位置,爆的一顆不剩,電容品質問題,全部換掉就好了!

楼主:
已經更換好了

現在就差拆 CPU 試機了 ...srO

最困難的地方是解焊吧,整整摸了一個小時,一隻腳都解不開
後來就將腳剪短
因為工廠的焊點很小,吸錫器吸不到啥東西 = =|||
斜口鉗慢慢剪
(或許跟工具老化有關吧,加熱速度不夠快?)
總之…花了不少時間在第一階段
後來再焊上新的就很順利的完成了

在員林買的 GAJAN 3300μf 6.3v low esr 五顆 70元
星期日到台中x華買 330µf 6.3v low esr 五顆 10元,買回家才發現容量記錯了 >"<

>aahaw 在台北的話可以交個朋友免費幫您更換
感謝心意,在中部 ...srO

>lianyich 全部換掉就好了
已經全換掉囉~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大大您在台中啊?

跑好遠喔!到員林.............上次在龍X電料買電容,一顆也沒有那麼貴(可能是雜牌吧n_081|,買1000uF 10V) ,只是沒有發票。
烙鐵的瓦數很重要,至少要60W。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大您在台中啊?

跑好遠喔!到員林.............上次在龍X電料買電容,一顆也沒有那麼貴(可能是雜牌吧n_081|,買1000uF 10V) ,只是沒有發票。
烙鐵的瓦數很重要,至少要60W。 ...

龍X是可以開發票的,你要跟他要他才會給。
可是他那邊的電容曾買到新品不良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要這樣啊!..............完蛋!原來還要自己要。原本還以為他們都不打發票勒。

新品不良...............還好我只買四顆。

楼主:
借到一顆 4200 來玩
燒機雖然只有 5 分鐘
但是已經沒有先前開機就當機的問題了

剛剛發現電容有一顆沒焊好 =口=|||
手指頭去摸還會搖來搖去的
再補焊好,搖一下,還有一隻腳沒焊好
說真的技術力不足吶 ~ .........srO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送技嘉更換電榮不用錢 季的更換回來後電源供應器一並更換 PS  電榮 我都拿紅寶石的 賣論論內的依各3快 一一 你看你要幾科
各規格的都有 6.3 3300 3快 奇他1-2快
一一別去給奸商賺ˋˊ

网友:
焊接技术还是要的,呵呵

网友(2010-08-29):
有整理過唷!!
剛開始看好髒
不過看你換過電容圖片
看起來就舒服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windata (大) 您好 !
您用 GAJAN 這牌子的電容要注意喔 , 上次客戶也是換 GAJAN 沒多久又送來回修 , 害我又去電料行找 NCC 的 KY 系列來換 , 順便檢查了Power 跟風扇亦有些問題 , 更換後就不再找我爐了! 給您建議一下 !

楼主:
>HELLSING
歹勢,對於品牌幾乎沒認識的
>沒多久又送來回修
我會注意的,但是 CPU 已經回主人那邊去了,只待下個可以常駐搭配的 CPU 出現啦 XD
我是去電子材料行,跟他說要 3300 6.3 的電容,就直接拿這個給我了(似乎沒有品牌可以選,或是不讓我選的樣子 = =)

> 0982788072 阿國
送技嘉不用錢,差別在於運費吶…去也是回也是,等到有事送去,又有事去領回,決定自行 DIY 啦~
>別去給奸商賺
有需要會找您詢問的,感謝提供訊息 m(_._)m

网友:
送GA來回要二趟的時間&油錢,這成本也要算下去,自己換省時省成本,不要說別人奸商,別人也要花時間&成本幫您換好,只要價格合理,可馬上換好,就ok.

网友:
我去台中電子街都是 龍X跟隔壁今X電子兩邊挑電容...

网友F:
米達麥亞:你是銀英傳的書迷嗎?

网友:
你的电容基本都“怀孕”了,最好一排全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F:
米達麥亞:你是銀英傳的書迷嗎?

沒看過書,怎麼會知道帝國雙璧的名號

网友:
恭喜大功告成,機塵還有一些,乾淨更保健康。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經更換好了

現在就差拆 CPU 試機了 ...srO

最困難的地方是解焊吧,整整摸了一個小時,一隻腳都解不開
後來就將 ...

一整個錯誤的示範
換電容這樣換很可能把接點銅箔給搞壞
下次要上電容前記的要剪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G:

好久沒上來...
阿國大,你是哪兒買的日本電容,那麼便宜?(你打的字有些亂,我看不懂),可以介紹一下嗎,我最近看到網拍有2家很便宜還沒下單說(3300/6.3平均1顆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