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olerMaster RS-450-ACLX 450W電源,無5VSB(完修)

楼主(2010-07-28):
無5VSB,故修高壓側。

1.拆下散熱板,上面兩個MOS應該是好的。
2.看5VSB附近,用二極檔測未拆下的二極體,初判有一個壞掉。(見紅框)
3.旁邊有一個灰掉的電阻。(見紅框)

這兩個元件拆下來量,呈現開路。
二極體上印「T2D 48」,一定要買一樣的嗎這叫什麼二極體??
電阻為「紅黑黑金黑」,不知道顏色有沒有焦掉。這樣是幾歐姆?請幫我判讀,謝謝!

補充:(靠Google大神找到的,此文資料較多)同樣的問題,附上T2D的資料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p;extra=&page=1

未拆下

未拆下

ST02D-200(T2D).pdf

328 KB, 下載次數: 100

网友:
若是這兩元件故障,則該TNY267P也有可能有問題,這是一顆控制電路+MOSFET的整合功率元件,常用在輔助電源電路等小功率應用場合。
這顆CM電源是ACBEL代工的。

网友:
TNY267P買的到嗎,這類7隻腳的電源IC小弟跑遍電子街沒人在賣,只能殺肉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參考一下這帖的回覆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1954

楼主:
我跑了好多家都找不到T2D,這是什麼東西?

至於那個電阻是不是精密電阻,20歐的?(都燒成灰色了)

网友:
這種電阻本身就是灰色的~
可以跑一下線路,並與TNY267原廠資料的範例電路比較一下,應可知道該元件的功能及大略數值。

楼主:
有人有說到T2D這不是一般的二極體。

我看了一下datasheet以後,有沒有辦法用兩支二極體去等效??
(我的電子學背景沒那麼好,知道可以但不會算)

网友:
T2D應該是"蕭特基二極體"
"蕭特基二極體"跟一般的二極體不同,專門用在交換式電源供應器的整流
特點是:工作頻率較一般二極體高,順向壓降較一般二極體低,
缺點是:耐壓較一般二極體低,價錢較一般二極體高
二極體或晶體,通常是不建議以並聯的方式使用
因為零件的特性還是會有些微的差異,會造成某一顆零件消耗功率較高的情況
且有可能造成異常"諧振"
T2D的替代品並不難找,重點還是要學會看該零件的規格,才有辦法尋找替代料件

楼主:
我在先前的文章上看到這顆T2D原本在設計上是使用1N4937。

可以請大家討論一下如果T2D耐壓較一般二極體低的話,為什麼要採用這種東西?
如果原先設計上使用了1N4937,為什麼要用T2D取代?(感覺好像用這顆零件在控制五年保固)

我在網路上查到FR105、1N4937、1N4946(Fast Diode、DIP快速二極體、1A,600V),這三顆是互通的。
提供大家。

网友:
一般二極體並不能用在交換式電源供應器的高頻整流(逆向截止速度太慢,二極體形成一電阻狀態)

蕭特基二極體,因為順向壓降比一般二極體低很多,所以它的耐壓也比較低

不論是一般或蕭特基,耐壓越高的,順向壓降也會跟著變大(電晶體,MOSFET也是)

原先設計上使用了1N4937,為什麼要用T2D替代
可能一:T2D比1N4937便宜
可能二:1N4937缺貨,客戶急著要貨,不得已改用T2D替代
可能三:該公司生產其他產品的共用料T2D,大量採購壓低成本
可能四:該公司倉庫有T2D存貨

网友(2010-09-27):
回复 网友B:

請問您這顆POWER已經修復了嗎?
今天維修剛好碰到一顆一樣的POWER,有+5VSB,啟動時有短路保護的狀況
初步量了一下,2SK2837有一顆故障,拆下來更換時順便測量周圍電路
索性將T2D拆下來測量,發現是開路狀態
這篇雄爸有提到T2D應是蕭特基二極體,我用了MBR1100 100V 1A代用後,
+5VSB變成0.1V左右,換回T2D就正常了
所以T2D真的不是一般的二極體,用電表測量都是開路狀態!

楼主:
這顆已經修好了。T2D沒壞。換掉電阻就修好了。
(看其他POWER的電路圖發現此T2D是可以用兩個元件來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