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暫時解決]ASUS P4S800-MX/S keyboard PS/2 一直故障

楼主(2010-07-29):
Hi all,

以前最喜歡修就是ASUS的 keyboard PS/2 無反應的主機板
更換排容 C151一定好

但是很奇怪,今天遇到ㄧ片ASUS P4S800-MX/S 也是keyboard PS/2 無反應的主機板
很爽的先測量一下keyboard周邊的電容,保險

1.發現有一個排阻68歐姆,有外力狀裂先更換
2.接著更換排容C151
3.上電開關機機測試幾次多OK,很爽的去看電視
4.悲劇發生..約10分鐘後..keyboard PS/2 異常,再重新開機就無反應了
5.想說或許是 c151 是拆廢板,可能有問題,改換一顆全新品c151更換
6.上電開關機機測試幾次多OK,這次是直接進BIOS就放著測試,又是很爽的去看電視
7.XXX ...一樣10分鐘後,keyboard PS/2 異常,再重新開機就無反應了

請問大家有遇過嗎?

基本上已經不是排容 c151的問題,之後我又換了保險110,狀況也是一樣一段時間後C151一定掛

一般來說不是PS/2一下就故障,就是沒反應,但是這片板子是一定要用一段時間後,才會讓c151故障

之後查了一些資料,是指向 IO chip 故障,但是不知是否正確

不知大家是否有遇過這個怪問題

TKS

网友:
ps2座也可能有問題,連根拔起換一下吧!

楼主:
目前暫時解決

處理很簡單~~直接去掉"排容"

但是這只是治標,真正問題還是沒找出來,個人是覺得IO的電路出問題

网友(2010-11-12):
記得以前P3時期 也是C151有問題 夾掉就好了 沒想到現在的板子也能比照辦理

网友A(2011-04-20):
我也有一塊是這個問題,不過還是一樣找不出所以然,直接改用usb的滑鼠鍵盤
更糟糕的是無法使用usb開機,會跟鍵盤滑鼠相衝到,又裝了光碟機才安裝了系統
目前將就使用中,繼續找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塊是這個問題,不過還是一樣找不出所以然,直接改用usb的滑鼠鍵盤
更糟糕的是無法使用usb開機,會 ...

478時代 小的也夾掉過2片主機板的 C151... 那2片板子客戶用到現在 還沒被換掉@@

网友:
這片板子的排容很容易壞因是做靜電保護用有裝沒裝都沒關希...
還有要注意的是有兩顆排組也是很重要 680 與 272
還有 L100  電感也有可能破掉可能要挑焊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