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龍TE-936M電熱水瓶-.請大家賜教(完修)

楼主(2010-07-29):
昨天從朋友那拿了一台他淘汰的電熱水瓶(東龍TE936M)
回來玩....故障描述

A.電動出水失效......已修復(因為碳酸鈣茶垢太多)

B.保溫、沸騰指示燈不亮,燒水中途發生...

目前已拆卸外殼檢查中遭遇下列幾項困難煩請版上高手指點迷津..

1.內膽加熱圈(還是叫電熱圈)電阻值似乎不對..
數位錶2K檔位,黑筆接電熱圈共線,紅錶筆接保溫端16歐姆、接沸騰端也16歐姆

2.溫度開關..
防空燒的(內膽璧側)....導通,沸騰\保溫切換的(內膽底部)....導通
溫度開關似乎沒有故障...

溫度保險絲...正常,指示燈模組電路中的指示燈(霓虹燈泡)限流電阻150K兩顆正常,
霓虹燈泡不知如何檢測。電動出水泵模組中的變壓、整流、濾波電路檢測後正常,出水
泵馬達模組清理後恢復運作,順利泵水...

目前小弟強烈懷疑是熱水瓶的核心元件加熱圈壞掉....但,加熱圈壞似乎不會影響指示
燈亮ㄝ...

我卡住了.....煩請各路高手指教....

网友:
上面面板有拆嗎,小弟拆過1台台製的(好像是捷寶),加熱燈會不正常閃動,原因為控制板上1顆NE555掛點

网友:
看不懂你的問題是什麼???
如果是燈泡不亮問題而已
花個10元去買一顆燈泡回來試試,就知有沒有壞啦!!

网友:
B.保溫、沸騰指示燈不亮,燒水中途發生...

映像中熱水膽外側的溫度開關跟底部的溫度開關跳脫溫度是不一樣的...
外側的是煮沸時跳開~溫度會比較低
底部的是防空燒~~跳脫溫度會比上面那顆高一點
之前修過一台是因為煮沸時不會跳保溫而直接跳電保護都沒燈號..
是因為煮沸溫度開關不良而不會跳保溫..導制溫度一直達到防空燒溫度開關跳脫才斷電..
換側邊的溫度開關就ok...一般側邊是95度...底部是105左右~參考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這台不是微電腦的沒有LCD螢幕那種..

上面板只有一個出水按鈕...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MC大

就這台的電路上來,內膽側面的應該是您說的防空燒才對,
因為它是火線樞紐,若側面的這顆跳開全部電源會全無..

它的規格我還沒查到,上頭的標示如下..
CS-7SA
110D
如果110D是跳脫溫度那就是超過110度C會啟動過溫保護

內膽底部的我還沒看,但電路上開關的一端是接電熱圈保
溫端,另一端則是電熱圈沸騰端....換言之內膽底部這顆如
果故障會不燒水只保溫..

网友:
側邊的應該是防空燒的溫控一般都是用110度或105度

若直接量加熱圈會因為內膽底部溫控短路的關係,量加熱及保溫電熱阻抗相同,
所以要拆開來量。一般都是保溫溫控跳脫後,保溫電熱才動作。

熱水瓶冷卻後通電,指示燈還會亮嗎???
若會應該是110度溫控不良了................
若不亮,看看110度溫控是否有串接溫度保險絲約157度,
一般在110度溫控下方。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泥巴大

沒錯,側邊的溫控開關(防空燒)應該是110度C的沒錯,上頭的標示如下..
CS-7SA
110D

我剛把電熱圈的沸騰端拆下後測量,2K檔位黑筆接加熱圈共線,紅筆接
保溫端有377歐姆,沸騰端有17歐姆。阻值果然不一樣了...電熱圈應該好的

您的意思是燒水\保溫的溫控開關像是一個雙切開關?
當內膽裝冷水時應該切換在燒水端,等水燒好之後才
跳到保溫端?....而不是保溫+熱水端一起作用??
如果是這樣的話...那內膽下方的溫控開關壞了!

因為它已經讓電熱圈的保溫、加熱端"並聯"了,猶如國道
1號與3號間的系統交流道...可是電路好像不是這樣雙切ㄝ

熱水瓶冷卻後通電指示燈的狀況不知道...等我測試後回報

溫度保險絲我沒找到...但在中性線連接到共接端子台這段
(電源插座到N線共接端子台)有一個隱藏地方,它被保護套
包住,外層是端子台的一部份緊挨著內膽下方(同溫控開關處)
我猜這裡面就是溫度保險絲.....這段線正常...有導通

楼主:
我隔火加熱測試過溫、加熱溫控開關發現作用正常.....

難道是指示燈故障?????????

霓虹燈泡如何檢查好壞??...限流電阻正常說

网友D:
內膽下方的溫控開關常態是短路,顯示加熱中。
到達設定溫度跳脫斷路,顯示保溫中。
若不跳脫斷路就會煮沸不停,煮到沒水空燒,然後110度溫控跳脫斷電....
我記得一般都是使90幾度的溫控......

氖燈無法使用電錶測量,我都是氖燈串聯一限流電阻約100k,通電110v測試好壞...

應該不是指示燈壞,如果只是指示燈壞,應該還是會煮沸會出水
而且是燒水中途發生指示燈不亮,所以猜測是110度溫控異常,未達設定
溫度就跳脫...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內膽下方的溫控開關常態是短路,顯示加熱中。
到達設定溫度跳脫斷路,顯示保溫中。
若不跳脫斷路就會煮沸不停,煮到沒水空燒,然後110度溫控跳脫斷電....
我記得一般都是使90幾度的溫控......

氖燈無法使用電錶測量,我都是氖 ...

嗯,我也是這麼想...我就是沒在拆解前先確認它的故障情況,才困擾..

內膽底部的規格是90正負5度的,防空燒側面那顆是110度的,具友人說法
他是將原先剩於熱水倒出重裝生水準備再燒才壞的,他中途意外發現指示燈
全滅,當時內膽的水有燙會冒煙...滾了沒有他不確定...

就目前狀況來說,我檢查了熱水瓶各段線路均正常沒斷路,壞掉的電動出水
部分我已經修好。面板指示燈小小PCB上頭限流電阻150K正常,那個電熱圈
也量測過有阻值應該也沒壞,剩下的就是那三顆溫控開關,分別是過溫保護、
加熱保溫切換、以及再沸騰手動歸復溫控開關......

目前的假設.......面板指示燈模組正常,其運作電源都是來自於三個共接端子,
電路上唯一會影響它亮滅與否的因素就是過溫保護開關,倘若它如大大所言
在110度過溫前他就跳掉了,那呈現的狀況就是"水燒一半面板燈號全滅"...
水有無燒開不知道但確定會燙有冒煙....

乾脆我直接去買兩顆溫控開關來備用,然後裝回機器試燒,看它到底是煮滾
了不跳保溫,還是根本還沒沸騰就斷電(過溫誤動作).....這台機器的沸騰保溫
切換很大聲,會有明顯的~~~"登"清脆切換聲,有助我離清真相.....

感謝小泥巴大的指點

楼主:
最新消息

測試結果是內膽下方的溫度開關故障(90度到了沒跳保溫)....

出水功能修復...面板指示燈正常

网友(2010-11-13):
a471大大
請問一下,溫度開關要到哪裡買阿
電器行?電子材料行?
謝謝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嗯? 是修好了麼? ???

网友:
a471大大
請問一下,溫度開關要到哪裡買阿
電器行?電子材料行?
謝謝了
引用 网友F:

溫度開關在台北是在光華電子材料行購買,有各種溫度,任君選購。

网友:
溫度開關要到電子材料行買就有了,
高雄可以到長明街,有四,五家,
如何要換,最好把三個溫度開關(含有再加熱功能)全換
加熱的線圈之電阻很低約15-17歐姆
保溫的線圈之電阻較高約數佰歐姆
加熱環的電線出線,普通約有三條,
一條共線,一條加熱用,一條保溫用
只要一插電,保溫的線圈即通電,保溫燈亮
溫度低於內膽溫度開關或再加熱開熱按下時,
即再加熱

楼主:
回复 网友F:

電料行就有!~~買同樣規格(作動溫度)的....
看是常閉(平常閉合溫度到跳開)還是常開(平常打開溫度到閉合)

像電熱水瓶、開飲機的都是常開,溫度到跳開(斷路)..

楼主:
回复 网友G:

嗯,修好了....故障原因是原廠家當初塗的導熱膏太多太厚而硬化後造成感溫接觸
不良,經抹除後重新塗抹校正接觸(與內膽)後功能恢復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H:

收到!~~~感謝你提供的採購與技術資訊,感恩阿n_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