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電子零件辨識:很像電阻的零件<已確認>

楼主(2010-07-29):
這顆零件是從第四台選台器的CATV BOX裡面拆下來的,很像電阻,可是他在電路板上的位置編號標示:C111(電容)
請教各位先進,這顆是電容嗎n_064|

网友:
陶瓷電容好像也有長這樣子的,比照電阻、電感來讀色碼應該可行,單位就是 pF,參考以下維基網頁的對照表:

Electronic color code
"綠藍金銀黑"是嗎?56 x 0.1 (十的負一次方) = 5.6pF、誤差 ±10%、溫度系數 250ppm/K,無法擔保正確無誤,歹勢啦!

网友:
google 關鍵字"色碼電容"or"色環電容"能夠查到一些資訊

拿電容表測測就知道了吧^_^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skyboat0520大幫粗工計算出來
回复 网友B:
 感謝mike-ang大提示,粗工找遍了全世界,發現對於色環電容以及色環電感的介紹真的不多,也不詳盡!
色環電阻則是舅一大堆了n_158|
兩位大大

网友:
電容器以色碼標稱數值是不多,但是只要有一、二篇圖文並茂搭配著看就夠了不是嗎?以下連結網頁為例:

Passive Components Codes Guide
●5 Band Ceramic Capacitors 五個色環的代號是 A B D E G,再對照頁面中段 ●Color Code 色環代號的定義與其下的表格就很清楚了。
(溫度系數則要查看前面提到的維基那一網頁)

楼主:
感謝兩位大大熱心解答
那顆電容壞了n_028|
先擺待料好了(或是等著殺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