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Ueye U671 GPS螢幕無法顯示(不修了)

楼主(2010-07-29):
不打算修了.最近在忙都沒有上線
PS.用手機拍的不太清潔.只有手機了

插電左上角亮綠色.開電原沒反映...影幕問題吧?
我聞GPS機板有燒味.可是看沒有燒掉的痕跡
問個位長輩看看到怎麼修?

不知道可不可以修.幫一下謝謝

网友:
看能不能找出燒焦味最重的地方,通常是該處有問題。
如果開機能聽到聲音,可以用手電筒照營幕,若是有畫面則表示是背光出問題

楼主:
(提二個小時前)拆開聞整片味道都重.聞不出來吹電風扇看看10分鐘後聞沒什麼味道.真奇怪
昨天忘記說插電燈光都是綠色的.我想說拿牙刷刷一刷.組回去竟然插電便綠色和紅色閃一閃
手就按+-鍵按10幾竟然開機了...?跑LOGO過2秒就沒影幕了!放一下子
(3分鐘前)開機竟然跑LOGO 2次畫面就一閃一閃的.電原把掉在插上去可以用衛星導航了.先充飽電在看看(原本就沒電)

是晶片電流不穩問題嗎? 才會畫面就一閃一閃的問題?還是電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