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源供應器上TL-494與TPS3510的關係?

楼主(2010-07-29):
常常遇到Power進入保護狀態的損壞。新手的我搞不清楚這些IC的連接關係。

如果遇上Power進入保護狀態的損壞,這兩顆IC該查那些腳位呢?

网友:
TL494 或是KA7500都是主電源的震盪IC
TPS3510是輸出電壓偵測IC (3.3V  5V  12V)
POWER卡保護有很多原因
正常狀況下
+5VSB電壓正常的話,黑綠短路TL494開始啟動工作
輸出各組電壓,3.3V  5V  12V會進入TPS3510做電位偵測
如果在正常範圍值內,就會輸出一PG訊號給主機板,進行後續的開機

网友:
+5VSB電壓正常的話,3510有供電正常
將黑綠短路也就是將3510第4腳pson接到低電位
然後3510電第3腳fpo會是低電位輸出,這支接腳連接494第4腳
,TL494開始啟動工作
如果輸出各組電壓輸出正常,則3510會輸出pg信號
若不開機則先查3510第3腳,494第3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