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需求LG (面板型號:LM170E01)面板控制 IC → 【 SN0209033PZP-1 】

楼主(2010-07-29):
請問誰有LG (面板型號:LM170E01)面板控制 IC → 【 SN0209033PZP-1 】
我找了很久都沒找到,有人可以找的到嗎 ?
提供一下找到的地方吧!

网友A:
這顆不容易壞,現在是什麼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顆不容易壞,現在是什麼問題?

1). 面板畫面白屏 + 垂直細線條。
2). 使用公板測試過確定為面板問題。
謝謝~

网友B:
隨便找一下,很多同業有在賣.要有心理準備成功率不高.
http://home.so-net.net.tw/fujicolor0905/LGGDIYPRICE.htm#FC-001_
FC-047 維修零件 SN0209033PZP-1 三星面板晶片(LM170/190E01) 260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0707917531
液晶面板T-CON板維修料件 SN209033PZP 屏顯IC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隨便找一下,很多同業有在賣.要有心理準備成功率不高.
http://home.so-net.net.tw/fujicolor0905/LGGDIYPRICE.htm#FC-001_
FC-047 維修零件 SN0209033PZP-1 三星面板晶片(LM170/190E01) 260

http://goods.ruten.com. ...

1)感謝 WET 提供IC購買資訊~
2) 再次請教WET,更換IC成功率不高那是面板那裡出問題?
感恩~

网友:
GATE的電壓跟信號有確認過嗎?

网友C:
這塊面板有瑕疵
在玻璃基板上鍍的細線很容易斷掉
我記得是面對面板背後看過去的右上角
之前也是有買好幾顆來換
但都是白花錢了

楼主(2010-09-21):
引用 网友C:
這塊面板有瑕疵
在玻璃基板上鍍的細線很容易斷掉
我記得是面對面板背後看過去的右上角
之前也是有買好幾顆來換
但都是白花錢了

1). 面板畫面白屏 + 垂直細線條。
2). 使用公板測試過確定為面板問題,請問有誰知道哪裡有可能故障。
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也修過花了3000多元買新的 IC回來換只是丟到水裏故障原一樣

网友A:
玻璃斷線的問題通常用飛線可以解決的.
這塊屏我救了不少片起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玻璃斷線的問題通常用飛線可以解決的.
這塊屏我救了不少片起來.

請問大大可否教我用飛線解決,感恩~

网友:
這一篇請參考看看,不知道是否有幫助?? (about IC L3311SQ)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87338-1-1.html

不過你的VCC(3.3V) 與 VGHM(21.7V) 應有問題

>>> 原帖由 casielid 於 2010-9-22 03:42 AM 發表

>>>以下是我量出來的電壓,接下我該如何做呢 ?
>>>Vсс +1.08
>>>Vcom +4.05
>>>VSW +4.81
>>>Vdd +9.95
>>>VGH +27.2
>>>VGHM +0
>>>VGL -5.15

VCC(3.3V) 與 VGHM(21.7V) 應有問題

請CHECK VCC 相關來源電源及DC-DC(LDO)或保險絲
CHECK VGHM此測試點是否與地短路,及LPL001是否損壞,
CHECK LPL001 的PIN2及相關電路是否與地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E:

海洋大可能要大發一下慈悲,在救一下普羅大眾,上次那台,到現在我都還看不懂是用什麼焊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