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瓦時計損壞請教 台科電 TK102 (以解決)

楼主(2010-07-30):
只用了58度的瓦時計損壞,不甘心想看看修不修的好,請各位大大指點指點///
電路IC是BL6503S,測量工作電壓只有2.25V左右,查資料是要5V..
基本量了一些二極體及晶振只能靠感覺..正常..晶振只量壓差約1.5V...
看了很多電容降壓的資料還是不太知道電壓不足是哪裡會影響...

圖一

圖一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大您好,在下圖中,量看看紅色圈起來的,1、3腳,這兩個,一個是類比電路要的+5V,另一個是數位電路部分的+5V,不到5V,不能工作,另外,可以朝黃色圈的部分查一下,從那邊著手往外擴展,應該就能找到5V不足的故障點了(暫時還當IC是好的。)

還有,大大您的圖片請調整解析度大小,以符合版規。

楼主:
不好意思沒有貼過圖,我會調整的,可是我看不到你的圖...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真對不起,忘記把圖傳上來了,還有我回覆的內容有些小錯誤,也改好了。

楼主:
我量了1,3的電壓是一樣的2.20左右,黃色圈圈的電壓也都一樣,
黃色圈圈是二極體對嗎..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是積層電容,如果有老化,會漏電,導致電壓被拉低。
只用了58度.........那應該還蠻新的。
所以電容的問題,大致可以排除,由那邊擴展出去,追線,2.2V從哪來,又是在哪邊電壓被扯下來。

楼主:
我量到電解電容大的是2.8V..靠近IC的是2.2V,
ic下方那一排貼片都沒反應..

楼主:
led燈下方標記U3三隻腳的是什麼呢..下面角是2.85..上右2.85..上左2.20
ic下方的有電壓都一樣2.20

网友:
回复 网友D:

可能是穩壓IC.......需要查上面的code,才能得知。
電解電容上頭能量到2.8V,如果能把線路段開(找串聯的元件),距離找到故障點,應該不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