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8M2N-LA不開機檢修方法

楼主(2010-07-30):
請問各位先進,小弟手上有片A8M2N-LA主機板不開機,主機板已插上記憶體和CPU但開機後,除了CPU風扇有轉動外其他任何錯誤訊息都沒有。請問要從何著手檢測?

网友:
呃......給的資訊實在是很少....只能用猜的了
您這張板子如果沒找錯的話是ASUS作給HP/COMPAQ的
這邊的網址可以看到板子的圖
http://h10025.www1.hp.com/ewfrf/ ... 4&lang=zh-hant#

通電後沒斷電,只能說應該沒有明顯的短路現象
那個網址上看到您的主機板還有BIOS清除的JUMPER,試看看是不是有接觸不良的問題導致不能開機
可能的話把板子拆出來裸板測試,排除掉機殼reset線故障以及其它像HD,CDROM的問題

沒辦法開機的範圍太廣了啦..供電P 頻率C  重置/復位R 出問題都有可能
AM2的CPU內建記憶體控制器,也有人是壞CPU不能開機
BIOS資料損壞也有可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