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FP222WH

楼主(2010-07-30):
這台螢幕是開機的時候會亮綠燈 可是過1秒畫面就變黑 無背光 我用手電筒照沒看到任何東西

螢幕的燈這時候一樣是綠色的 不過把電源關掉再打開 畫面又會出現個1秒 接著又變黑色

借用crossbonez前輩的圖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9686

高壓區那邊一樣有黑色膠掉的痕跡 我有在背面的電路板上面補悍 不過情況依舊

另外想請教一下4燈小口那邊怎麼拆掉? 是灰色的卡榫 我左右搖阿搖 搖不下來...

灰色卡榫上面有個尖尖的頭 跟一般白色的4燈小口不太一樣 我怕亂拉會被弄斷><

网友:
此種接頭要壓下卡榫,才能拆下。
高壓區若已經有黑色燒焦痕跡,表示可能有元件已經故障,需排除才能恢復正常,補焊動作通常是針對時好時壞的狀況去處理。

楼主:
感謝狼大的指導 我已經拆下 目視A/D板沒什麼異狀

网友:
回复 网友A:

便黑 燒掉的話 該區請用美工刀 瓜乾淨 候補上熱融膠 隔絕高壓

楼主:
我爬文過 有人建議先檢查燈管 不知道我可不可以把937A的PI板接到這上面檢查?

网友:
網拍~基本上多有賣簡易測示燈管的工具(就只是把inverter加工一下)

由於價格很便宜,對於新手可以買來用用

*************************************
************** 注意******************

因為這種用inverter加工的產品,基本上點亮19"以下的燈管是絕對OK
但是20"以上的燈管~~~就目前似乎很少有能點亮的

所以若要買~~要記的詢問可以點亮到"幾吋" 的燈管

楼主:
我後來把AD板高壓區的高壓線圈把舊的錫吸乾淨後再重新上錫

順便把我覺得可疑的地方 都給他補焊一下 可是恐怖的事情發生了...

螢幕的左下角在冒火花 只有左下角 可是其它地方沒有這個狀況

我在想會不會是燈管壞掉了? 還是我沒焊好害什麼地方壞了><

网友:
面板的燈管線處冒火花嗎?若是表示線頭與燈管相接觸有破損導致漏電。

楼主:
我有看一下 是下面燈管的線起火 線那邊都燒得爛爛的...

不知道這樣子是要換燈管 還是把線換掉就好?

网友:
最好把燈管組取出,重新焊接新的線路,並做好絕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