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s648fx-775復位燈狂閃?

楼主(2010-07-30):
請教各位大大,此板上除錯卡,reset燈狂閃,量測atx插座pg會被拉低至1.多v,追線至74hc14的邏輯閘,將74hc14拆掉後,pg 的5v就回來,可是想當然不能開啊,再從其它板拆了2個74hc14來更換,atx的pg就又被拉低??
Q55的南橋供電管也更換過,D:3.3v,G:4.04v,S:1.88v。agp下方mos輸出電壓1.5v,bios有更換並重新刷過,都不行,復位排針只有1.8v左右電壓,一定不正常,需要再往回找,想請教大大們相關的查修方向?

网友:
顯然不是7414的問題,7414也不太容易壞,追一下input(送進7414),既然用7414,就不太可能會再使用BJT去推7414,而是信號直接送給7414去推PG。

PG被拉主機板故意扯下來,必有緣故,因為啟動過程中,卡關了,可能有哪邊無法重置,系統不斷嘗試,故reset會不斷跳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現在真的蠻疑惑的,只要將7414拆掉,atx 上的pg 5v就出來了,再裝上7414,atx的pg又被拉低。稍早之前由reset排針往回跑,透過一個電阻就進了7414門電路(sorry..我又用對岸字眼囉^^),查了相關資料,好像reset排針的電壓不是由門電路出來,參考手邊有限的資料好像有的是從5v轉換3v而來的,現在排針上的電壓也不對只有1.x .....
南橋部份打了clear cmos的3根排針及usb、pci的地址數據線,基本上數據的相同,橋的部份佔先排除,明天再繼續查修看看...

楼主:
嗯~今天再去找了一顆SST 39SF020A的 bios晶片更換後,atx座上的 pg就有4.x v,應該有恢復高電位狀態了,復位排針上3.3v也正常,短接排針ide、 pci、agp復位都能由高-->低電壓跳變,
cpu負載上量測主供電壓1.05V(上真u後為1.5v)reset 0.88Vl及pg0.63v皆不正常,另外發現VTT參考電壓是0V,這個就不知如何查找,請大大們提供方向....
除錯卡reset還是會間隔閃爍,想直接殺io看看.....
記憶體供電2.5V 參考電壓1.25,ok~

S大,此板是sis南橋,cpu的pg也是由它發出嗎?不然還是先得找出pg正常後,再看reset是否會拉高...

网友:
回复 网友B:

 術語的部分沒關係,漸漸的導正成我們這邊的術語就好了,門電路就是邏輯閘。

看來像是BIOS把PG扯下來;因為VRM版本不同,所以假負載量測到的Vcore是1.05V,reset、cpu_powergood#(PG)不正常,可能是VTT所影響,沒有VTT,一些上電時序會被打亂。
SIS的晶片組,受BIOS的影響蠻大的,jackchen681大您已經先排除了一道故障了,現在CPU上頭的resett和PG都不對,由於排除掉BIOS的問題了,再來就剩IO了,但有一個前題喔!相關的P部分都要完成了,C部分也大致沒問題了,才考慮殺IO。
現在我們要查的是VTT,VTT弄出來了,應該就能把問題整個解完了。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0758

VTT有的是用MOS弄出來的,也有的只有小小一顆BJT電晶體兜出來,要找看看囉!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那麼剛好,我剛也在看之前w大所po 的這文,看完後上網來看,S大你也把這篇翻出來拉
嗯~io太難換了,我就是考慮最後才動它!
剛空閒時再測發現cpu 的pwm 5018BMTC工作電壓正常,en有2.4v,但pwrgood輸出卻是0,
看來問題慢慢浮現,只是這個我就不太懂既然有vcore電壓了,為何pg還會是0V?
pwm 的pg該往那個方向下手呢?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啊!也翻到這篇了,印象中,之前曾看到有關SIS的上電時序,不知道沉到哪裡去了。

5018BMTC的PG輸出,小弟我覺得,應該是偵測到VTT不見了,雖然Vcore有出來,所以還是不送PG。
但也有可能是,有哪個元件把PG扯下來,可以量一下對地阻值,看有沒有短路。

一顆48塊錢,一次要買十顆。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5287524613

楼主:
S大,參考了一些資料和媽咪上的文章,有個觀念有點模糊,就是cpu供電管理ic上的pg引腳,是輸出還是輸入呢?
目前此板上的 VRM管理ic 的pg不正常,指的是atx的第8腳送過來的pg,還是晶片本身或電路異常造成不送出pg呢?

目前有找到ic995願意幫忙訂購5018BMTC,等料中囉....

网友:
回复 网友E:

VRM的PG,是送出去的,用來間接告知南橋CPU的電源已經就緒了。

ATX的PG,是power送出來給南北橋的,告知總電源已經OK了,可以繼續後續的上電流程。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highlight=%2Bplayx

還是先換電源管理IC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今天再去找了一顆SST 39SF020A的 bios晶片更換後,atx座上的 pg就有4.x v,應該有恢復高電位狀態了,復位排針上3.3v也正常,短接排針ide、 pci、agp復位都能由高-->低電壓跳變,
cpu負載上量測主供電壓1.05V(上真u後為1.5v) ...

SiS 晶片組 , cpu 的 PG 有可能是從北橋出來的 !!

我之前有修一片 , cpu 的 PG 跟 RESET  都是從北橋過來的 , 經過一提電阻 直接進入 cpu !!

可確定的是 北橋 拉低 了 PG  及 RESET , 我有實驗過 !!

這板最後我棄修了 ,  因為我有量到 北橋供電 3.3 v 跟 1.8 v 會互通 !!

當我故意切掉 3.3v 時 , 原線路上卻可以量到 1.8v  !!

靜態打歐姆檔測試 , 居然有相通 , 這也是讓人搞不清楚的地方 !!

我強烈懷北橋內部打穿不良 !!

楼主:
回复 网友F:

剛再此細看了5018bmtc的datasheet後,它有說明當電壓正常後就會拉高pg的電壓輸出,這點確定囉,還是先殺它看看囉....
.........雖然目前pcr流程還卡在p(cpu上vtt沒出來= =),但昨天下班閒閒的還是忍不住先殺io囉...結果當然不行....
等待料件中...

楼主:
回复 网友G:

嗯,看來此板我也追看看pg及reset從何而來囉

网友:
在CPU的資料手冊中,PG、reset#都是input。
46頁的表格中。

是由北橋送過去喔。

以915晶片組為例。
對CPU做reset,北橋為輸出訊號。
http://www.intel.com/Assets/PDF/datasheet/305264.pdf
http://www.intel.com/Assets/PDF/datasheet/301473.pdf

楼主:
今天終於收到5018bmtc的電源管理晶片囉,換上後開之上機測試,厚.....vtt電壓還是沒出來,結果更慘,cpu電壓會從1.12V掉到0.7v,最後斷電保護了,現在只要小4插上就保護,看來還要拆供電mos看看囉......

网友:
根據測試~~我把正常板子的bios 拔掉,然後送電~~偵錯卡的RESET燈號是狂閃的
判定BIOS個障

楼主:
回复 网友H:

嗯~bios我也換過重刷過了,但畢竟是拆機零件,也可能也是故障,明天再拆一顆來重刷看看。

网友I:
我沒猜錯 應該是I/O掛了 ITE8705F

BIOS本身不容易故障 目前我只遇到一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沒猜錯 應該是I/O掛了 ITE8705F

BIOS本身不容易故障 目前我只遇到一顆.

請問你遇到的IO掛點的經驗都是出現那些徵兆?

网友:
jackchen681大,您沒有考慮把VTT抓出來嗎?沒有VTT,上電時序是通不過的。
不知道您把短路的故障排除了嗎?

楼主:
回复 网友J:

VTT的線還跑不出來n_043| ,對了,現在除錯卡偶爾擋F0......這是什麼意思啊n_064|
等會下午有空先來排除短路再說囉

网友:
回复 网友K:

F0...........?!我也不知道耶!這要查看看囉,不過查到代碼,可能也與問題無關。
加上是偶爾,可供參考的重要性應該不高。

加油喔!VTT找一下,有的是用一般MOS來兜出來的,也有可能是SMD的小BJT或MOS弄出來。

楼主:
快瘋了,下午將cpu供電mos全拆下找到一顆短路的,找了一樣的替換上去,結果再查找VTT時有多次開電測,結果12V又給它短了,厚....怎麼那麼硬....一直磨我的耐心...

网友:
Reset一直跳變,這跟cpu供電有什麼關係?以上專家不懂不要誤導別人.
Reset有出來,電壓跳變你應該找南橋供電的問題!

网友:
回复 网友L:

互相學習是好事。
謝謝大大您的指正,小弟我的思考方向,是看到jackchen681大提到VTT沒有出現,故此,提供修VTT的想法。
當然南橋供電的問題,前面jackchen681大有提到他的檢修過程,故小弟我便沒多加著墨,便沒有在去想它,朝的方向,是看看有其他哪些端睨。
問題也非絕對,能有思路,就多一些想法。

清華?資工?教授?

楼主:
回复 网友M:

回周大,南橋小弟認為應該是正常的,當短接reset排時pci、ide、bios等...都有3.3v及5v的高低電壓跳變..故大膽假設南橋自身已復位並再復位其它設備

网友:
回复 网友M:

切勿筆戰啊,如果有發現錯誤麻煩請以和緩的字詞回答.
板上熱心的大大們大家都在這個園地學習中.

To:jackchen681
我這次仔細的看完這篇,我回答的I/O更換 必須留到後面的步驟.

我給你我對這張版子的維修流程參考看看.
先上真U開機 摸CPU溫度是否有上升? (可以先拿好的版子用同一顆U去感受看看加熱的速度去跟壞板比對)
之後上假副載 良測Vcore PG是否正常? 這張板子Vcore=PG 電壓是一樣的.
文中你提到Vcore僅有1.0X PG= 0.68 這時候我就會懷疑空焊 我記得你的假副載跟我的是一樣的.
你的目標要先瞄準在CPU要先熱 要能正常的動(加熱迅速) 再往下一步走..
後來又看到你說12V短路了 可以的話先把12V修好 把Vcore弄正確 後面的在來處理.

楼主:
回复 网友N:

這張板子說實在的在磨我的耐性,cpu供電管前後共請下來已第三次了,都是換上後沒多久又短n_010| ,看來可能要全套供電管甚至驅動ic都有受損,已經玩不下去囉n_071|
一張板能有那麼多的故障點我也實在無言....
有先用帶燈負載測cpu座燈是全亮的,用力按壓也不見燈有熄滅的,說明一下處理過程,剛拿到時南橋電壓不對,換過mos後電壓1.8v已為正常結果未果,查io的datasheet它和復位也有關聯,所以忍不住還是先殺io,沒用....(除非拆機品也是壞的)..再來bios換過重刷後未果.....
再來上負載cpu電壓vtt未出,cpu基本供電有問題造成電源管理蕊片無法送出pg,查vtt時12v竟然上電就短路,放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