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EMEL S5P3

楼主(2010-07-30):
開機閃一下
拆機發現這種高壓板
請問要怎換高壓板

他是2條紅色一個接口
    2條白色一個接口
2紅那邊是高壓端嗎?
如果是的話 改4燈大口 比較快嗎?
因為改4燈小口 不確定 哪條紅和白 是同一燈管?

网友:
你這個應該不能改一般公版~~   當然 要硬改我也沒意見n_128|

要原版修復的話可先檢查MOS看看~

网友:
如果不會改建議送修比較快
目前15,17吋的維修價格大約400-500
多找找就會有便宜的

网友:
這台的面板是SHARP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種高壓版是高壓端跟回來低壓端分開有兩種做法將線剪斷改成紅白各一組接四燈小口通用高壓版但有一些我改過好像不行只能接一組就改成雙燈小口有點暗街兩支燈管但15寸也夠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手上也有一片, 是SHARP的面板沒錯....不過, 因為換了高壓板一樣點不起來, 加上好像是L形燈管, 目前暫時放棄囉.......

网友:
我15吋換高壓版300塊不過是認識維修筆電的店家介紹我去維修的
其他的電腦維修價位我想因該是在800以內維修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