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偉聯 AG neover 15吋 [開機一秒即黑屏][完修]

楼主(2010-07-30):
目前從公司帶一台回來

目前遇到的情況是,開機閃一秒馬上黑頻,不過裡頭還是有看見桌面的物件

就是螢幕變黑,用手電筒照還是可以照出裡頭的文件

請問一下我要哪方面著手呢?

=============================================
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要量測版子上面的電壓,要先把黑色的探棒,接在金屬板的任何一個螺絲孔上
才能量測唷

2010-08-01
經過atun大哥的建議我開始做量測的動作
首先量有無電壓進入:
5v的on /off
在圖中的電源的輸入
首先得到2.8v的電流

我量測
棕線
得到12v的電壓

黑線
得到12v的電壓

保險絲測試正常~開蜂鳴檔測試會叫

螢幕高壓

螢幕高壓

ad

ad

网友:
直接從高壓版下手吧!我自己的15吋液晶也是這類問題檢測後是高壓版異常導致無法點亮備光燈@@

网友A:
高壓板上有4顆電晶體很小顆的(高壓險圈旁左右各2顆)
測看看有被擊穿ㄇ
或是測看看R58那個白色的電容

网友:
小木可啊!

你不是要MAIL給我嗎?害我一直開信箱!

网友:
先找一片高壓板,點看看面板,燈管有無異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壓板上有4顆電晶體很小顆的(高壓險圈旁左右各2顆)
測看看有被擊穿ㄇ
或是測看看R58那個白色的電容

To in90gruv大大:
謝謝大大的說明
我檢測的結果(開蜂鳴檔次)
四顆小電晶體(未過電狀態下)皆無反應,三個角針~都不會叫

兩顆R58電容則是正常的~(都會鳴叫)

To 82732152:
謝謝你的提供意見,我會參考您寶貴的意見的,昨天也加上你了
一起努力嚕!!

To autn大哥:
真抱歉。昨天還多帶了台電腦回來,所以忙就沒了單發信給你了
剛剛打給您,您的一番解釋,真是讓我豁然開朗
我要多測試看看~感謝您
我手邊有2x台螢幕,想說都吃下來,有沒有要一台玩玩 (公司這次要報廢)

网友B:
回复 网友C:

那FUSE是好的嗎?
好啊!寄一台來給我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FUSE是好的嗎?
好啊!寄一台來給我玩玩

自己上來拿~順便來台中玩玩吧
FUSE是啥意思?

楼主:
去了一張新的公版嚕
花了$70

不過跟原本的長的差真多,也不好安裝

老闆說叫我背後拿雙面膠。直接往後面黏上

原來的只有七腳,新買的有9腳

老闆說只要把上面的腳針跟原來的直接綁一起就好了

只要輸入正確不用管是哪一個!!
目前的接法
7個腳針
藍 0V
綠2.8V
黃0.1v
橘0v
紅0v
棕12.1v
黑12.1v

=========================
關於新版的接法:

1.2.3-老闆叫我把三個綁一起然後連上棕黑  (+12V)
4.5.6-則接上 藍、黃、橘(GND)
7.8---則綁一起接上綠(2.8V)
9-----則接上紅(GND)

本來黃,量的到0.1V不知道這樣子改上會不能用嗎???

公版

公版

楼主:
失敗了~目前修了四台螢幕
只有換電容成功~其餘沒一台修好的~感覺自己很帶屎了

po一下今天的做法:
根據老闆的說法
跟我詢問論壇大大的教法

小弟就上機了~~

公版前三個1.2.3->+12v我接到棕黑(AD)本來的12v

2.8v(ON/OFF)7.8-我接到AD綠線

其餘4.5.6.9都是接地~我與AD上面的藍、紅、黃、橘一起串接

照理說應該這樣子上的結果正常了

不過卻整個白屏了

PS:我沒有拆AD連動都沒動過~就只有量測高壓版的輸出跟AD的輸出電源而已
應該是不會壞掉吧,不過莫名其妙的壞了!!

白屏

白屏

楼主:
根據在聊天室
各位前輩先進的指點

小弟不才,量測了以下的結果以供各位先進先看看

24pin
的結果
0.2v 1.5v 1.5v 0.2v
其餘則無任何電壓

至於AD版上面的電壓

說實在我也不知道該怎樣量測,我先量進來這顆保險絲,覺得有問題
一邊有電壓,另一邊則沒有(我還拿偵測棒多摩擦了幾次~怕氧化關係,不過怎麼測就是量不到電壓)

另一顆保險絲則正常

24pin

24pin

AD

AD

网友:
FUSE就是保險絲。
這時候白屏,是還沒按開關就白屏了?還是有按呢?
會有不同的處理方式喔!
要知道原始的高壓板電壓接腳定義,高壓板的線先不接,找出電源、接地其他先不管,接好之後,再來找ON/OFF、ADJ。

原來大大您也住台中啊!..........2X台螢幕,夠玩囉!如果都修好,功力肯定大增。

楼主:
我在工業區~住北屯
大大有空過來喝茶~你在中技很近~順便過來給我指導一下吧!!

我是召賣公版的老闆所提供的接法

原來的on/off應該都是對的~有量到~雖然才2.8v那應該是好的才對

网友D:
回复 网友E:

放假我都在家裡,平常上課,也都通勤。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放假我都在家裡,平常上課,也都通勤。

沒差~看幾時方便我騎機車過去~
我在文心路四段~離中技才15分鐘吧

网友F:
11樓
圖二量那兩支應是二極體吧!
兩端都4.69v
是擊穿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F:
11樓
圖二量那兩支應是二極體吧!
兩端都4.69v
是擊穿了嗎??

兩端都量的到,就是擊穿嚕?那根不是保險絲嗎?

老闆給的定義

老闆給的定義

楼主:
來總結一下

目前得知
現在應該是腳真的定義有問題(新買的公版-老闆害的)

所以導致我的AD版子也一起故障了

就出現白屏

网友:
挖 ~這裡拉 ~...................................

网友G:
回复 网友H:

一一 你碰到XXX低老闆 亂交一通 XD
哈 不過還是希望你可以玩修  慧白評 就是 AD板上零件掛點了 向人型的 ㄉ這種接法零件
提示很清楚了 ^^~~自行研究下哈哈哈 缺液晶零件可以找我@@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一 你碰到XXX低老闆 亂交一通 XD
哈 不過還是希望你可以玩修  慧白評 就是 AD板上零件掛點了 向人型的 ㄉ這種接法零件
提示很清楚了 ^^~~自行研究下哈哈哈 缺液晶零件可以找我@@ ...

To 阿國大大
有賣零件呀?方便留一下聯絡方式嗎?
我好跟你交關一下^^

阿國大大講的。真深,我看不懂((((向人型的 ㄉ這種接法零件)))<-啥意思
目前還不知道要怎樣修理~

To kimo大大

照圖示來看,你說電源旁那顆要換掉,還有F1上邊的排線嗎?

Q1:電源旁那顆我要換什麼的呢?
Q2:還有那個排線是什麼意思?

經過 shunxing大大說:
(08月01日11:08)【shunxing】對【大家】說道: 他叫你排線重新拔掉在插看看吧...
希望Q2問題就解決了!!

更新一下:

2010-08-04
目前換過排線了~沒用!
一樣是黑屏

經過Bartolomeo大大說:
(08月01日11:20) 【Bartolomeo】對【大家】說道: 還有 電源旁那顆...白漆標示也是F開頭的嗎?
(08月01日11:18) 【Bartolomeo】對【大家】說道: 所以就拍一張新的高壓板的背面放上來...
晚一點去確認後拍上來

网友I:
小弟不才冒昧問為什麼4.5.6-則接上 藍、黃、橘(GND)9-----則接上紅(GND)為什麼版大會把9和456兩者接再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I:
小弟不才冒昧問為什麼4.5.6-則接上 藍、黃、橘(GND)9-----則接上紅(GND)為什麼版大會把9和456兩者接再一起??

因為老闆說9也是接地,是可以接在一起,我就跳過去直接把他們都串接了!!

我又問比較熟電子的朋友,他是說反正我只要記住三條線+12v GND on/off

這樣子就好了,別接錯就可以用了

Ps::我也真的沒接錯...可是就壞了(BAD BOSS)

网友I:
你的接腳定義因該有錯~不知道你再接線之前有沒有先量過高壓版的接腳VCC VCC ON/OFF ADJ GND GND 普通電壓值: +12V +12V ...你高壓版哪邊線路有改AD版哪邊線路有改嗎?或事先測量過嗎?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的接腳定義因該有錯~不知道你再接線之前有沒有先量過高壓版的接腳VCC VCC ON/OFF ADJ GND GND 普通電壓值: +12V +12V ...你高壓版哪邊線路有改AD版哪邊線路有改嗎?或事先測量過嗎? ...

當然都有量過嚕
是老闆給的定義有問題,在上面我有把老闆的定義po在上頭了
adj這個我不知道是什麼~

网友I:
12v
gon(接地)
on/off(開/關)
ADJ(調光暗)
有錯請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I:
12v
gon(接地)
on/off(開/關)
ADJ(調光暗)
有錯請指正

12v-------------有接
gon(接地)-------有接
on/off(開/關)---有接
ADJ(調光暗)-----當初量到0.1v(所以我覺得應該是這個才對)
                不過友人說可以跟0v的掛在一起(老闆也是這樣說)

网友:
這樣吧!

小木可!
     你先不接ADJ,也不要與GND“綁”在一起,僅用AD板那邊的3條線(12V.GND.ON/OFF),接到你買的高壓版再試看看,也是僅接3條線(腳位要對喔!)也順便再量一下AD板的那2個你認為是FUSE的二極體的電壓,狀況如何在PO上!

楼主:
先回應
kimo大大~

今天忙裝監視器,維修跳過一天////sorry~

經過Bartolomeo大大說:
(08月01日11:20) 【Bartolomeo】對【大家】說道: 還有 電源旁那顆...白漆標示也是F開頭的嗎?
(08月01日11:18) 【Bartolomeo】對【大家】說道: 所以就拍一張新的高壓板的背面放上來...
晚一點去確認後拍上來

第一點:
上頭寫
IN5
PEC2
第二點

新高壓背後

新高壓背後

新舊正面

新舊正面

网友I:
不過依她現在的問題我想他的AD版可能壞了~也有可能面版壞
把高壓版拿掉接上電腦有畫面有的話再檢查新的高壓版有沒有壞掉
如果把高壓版拿掉接上電腦卻無畫面的不是面板壞就是AD版壞那維修
起還就更麻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過依她現在的問題我想他的AD版可能壞了~也有可能面版壞
把高壓版拿掉接上電腦有畫面有的話再檢查新的高壓版有沒有壞掉
如果把高壓版拿掉接上電腦卻無畫面的不是面板壞就是AD版壞那維修
起還就更麻煩了 ...

目前就是拆開,直接使用AD那版直接開機(VGA有接電腦)還是一樣開不了!!!

所以可能是壞了吧~~~(AD)

(08月04日21:25)【suneku】對【大家】說道: ninku阿 我知道你不清楚要怎樣接 能不能先來一張清楚的接口照片
補上:

接了+12v、GND、on/off

接了+12v、GND、on/off

网友:
回复 网友J:

接回來源來高壓板ㄚㄚ一一!!你的應該是高定義腳接錯了 接地 接一腳就好了 一一
改高壓工板都只接3-4腳   u u

网友:
找高壓定義。
藍色框的螺絲孔,看看它的銅箔,有沒有延伸出去。那應該是接地。
紅色框的電容,那是關鍵,一端絕對是接地、一端絕對是電源。

网友:
我的以為!

小木可:
    你應當是電源與GND搞混了!不是AD這邊,是高壓那邊,有一條接地接上電源短路,燒毀AD的大晶片!
    小木可算了!以後再小心點,當初就有教你僅接3條去測試,你也沒有,真是的!

楼主:
補上正面大圖
新高壓

(08月04日21:57)【s10274chen】對【大家】說道: 依此類推,量看看其他腳,有哪些是相通的。
(08月04日21:56)【s10274chen】對【大家】說道: 如果是,那表示,12是相通的。
(08月04日21:56)【s10274chen】對【大家】說道: 紅黑棒互搭,也是0.1?

目前測試量測結果:
123都是互通的 (根據老闆定義+12v)
456都是互通   (根據老闆定義GND)
78是互通      (根據老闆定義on/off)
9   (在與AD通路通電時量測到0.1的電壓)

kimo大大的寶貴教學:(晚上回去測試看看)
(08月05日12:34) 【carzy1kimo】對【大家】說道: 你要量 ~ AD 動作一瞬間的 `1秒 ~ 那一個點 ~有 ~0-5 或者 ~5-0 動作 ~
(08月05日12:33) 【carzy1kimo】對【大家】說道: 對歐 ~你的 AD 不知道 是 低壓啟動 還是高壓啟動的 ~

回報:

(08月04日23:53)【shunxing】對【大家】說道: 試試看吧
(08月04日23:53)【shunxing】對【大家】說道: 是的
(08月04日23:52)【 你 】對【大家】說道: 11 12這條
(08月04日23:52)【 你 】對【大家】說道: 這邊這條要接上黃對吧
(08月04日23:51)【 你 】對【大家】說道: 所以我再找一條線接上11 12這樣子應該就亮了?

我連上後
還是點不亮
接法
1 接黑 +12v
4 接紅 GND
7 接綠 on/off
11 12銲一起 接黃

結果:開機關機時亮0.5秒

後來測試
1 接黑 +12v
4 接紅 GND
7 接綠 on/off
9 接黃

白屏

2010-08-04最終結果

累了~回家去了~

放大

放大

超近照

超近照

网友:
回复 网友K:

高壓板定義,試看看囉!

只有灰色到最後還不需要接,橘色和咖啡色,在ATX電源送下去之後,去碰3.3V或5V,如果亮了,那就對了,就是on/off囉!

楼主:
新的一張高壓版

new

new

光PP

光PP

焊

上完膠

上完膠

网友L:
材料行買個空的母座...舊的用刀片就能退針
搞這樣不會太誇張嗎

楼主:
完修嚕

最後由kimo大大告知後調整
原來是我on off搞錯所產生的一連串的錯誤

真是抱歉!
此篇動用了論壇的大大們的解說
真是抱歉及感恩~

沒有你們的協助我不會現在的成功的
太感動了

感謝您們無私的協助~小弟也會日漸精進,努力向上的

网友:
是熱容膠嗎???    建議你  用矽利康....

楼主:
引用 网友L:
材料行買個空的母座...舊的用刀片就能退針
搞這樣不會太誇張嗎

我是新手,啥都不懂,所以我只能照我直覺方式作業嚕

To levis123123大大
我家裡沒這東西,只有熱融膠了

這六根搞了我快三個小時

网友B:
水喔!

我很大力的拍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很大力的拍拍!

謝謝atun大大了
感謝您的指導,謝謝你的鼓勵

网友D:
ninku大,恭喜您修好囉!
有了這次的經驗,會更加駕輕就熟囉!

楼主:
引用 网友D:
ninku大,恭喜您修好囉!
有了這次的經驗,會更加駕輕就熟囉!

謝謝chen大大的金口,感恩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