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液晶螢幕的燈管如何更換

楼主(2010-07-31):
請問液晶螢幕的燈管該如何做更換?拆解的過程中注意事項有哪些
不知道有人可以做解說嗎@@最好是有圖片可參考....

网友:
每一家的 LCD 面板 都不太相同 ~.所以 ~...很難講 ~
之前有幾篇 換燈管的 你可以爬文 看看 ~理頭有照片 ~.

网友(2011-03-31):
從搜索功能上,打關鍵字,例如燈管等字眼,即會出現,若不行,可能是您的績分權限問題。

网友:
我也是要換 機型 vg921m-4  拜託大ˇ大

网友:
RE: 液晶螢幕的燈管如何更換

回复 楼主:

ㄟ!大仔!我來毛遂自薦吧!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27-1-1.html

或者是這篇:
                      http://tw.myblog.yahoo.com/atunp ... &l=f&fid=25

网友:
真好又學到燈管的修護..感謝提供..

网友:
我是整個面板都拿下來,裝上去時要用空氣球吹一下
才不會把灰塵留在面板裡哦

网友:
youtube 有很多教學請善加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