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ACER FP555 LCD螢幕色彩異常【維修實例】

楼主(2010-07-31):
這台的故障是顏色異常,不像是燈管老化的那種徧色

徧色(故障)

正常的顏色

因為有發現接頭怪怪的,有時動一下就沒畫面
想說該不會是斷線了..

底部型號

拆機

目視無異常

把接電腦端的接頭拆解開後,
果然斷了一條線(橙色)

這一頭是連接驅動板的

另一面

因手頭上沒這種可接驅動板線,
只好用一般螢幕線來改

先看一下畫面,果然正常了

整台裝好後,才發現有幾個按鍵有問題n_030|
又拆了一次,這台縲絲好多...
第一顆

第二顆

第三顆

第四顆(完全不通)

第五顆

除了第四顆外,其它都用WD-40灌好按一按就好了

故障的零件

完修了

********************************************
這台修好就只有一個感覺....
手好酸喔n_073|
縲絲超多的....又拆裝了兩次......
好在有沒做白工.....:on_081|_

网友A:
恭喜完修 ~...  之前也遇過 新的線 就出現缺色問體
線可能是大陸的 ~拆開 理頭的線都很細 ~

网友:
哇......VGA線還不是可拆式的.....真古老.....
亮度還挺優的.....保養有當歐........

网友B:
第一次看到線斷在裡面的..如果沒有常常去動到螢幕的訊號線..應該不太可能會斷..

网友:
三隻鳥的VE150倒挺常看到缺色(線斷在裡面)的問題.........

网友C:
恭喜完修喔.您家門還貼有歡迎光臨耶n_13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 ~...  之前也遇過 新的線 就出現缺色問體
線可能是大陸的 ~拆開 理頭的線都很細 ~

其實我後來換的線,也覺得他很細,
沒辦法,手頭上就只有這種線而已,將就用。

******************************************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看到線斷在裡面的..如果沒有常常去動到螢幕的訊號線..應該不太可能會斷..

我覺得是使用者把主機往後推,然後久而久之就折斷了。

*******************************************************
引用 网友C:
恭喜完修喔.您家門還貼有歡迎光臨耶n_131|

哈,只是間不起眼的小店面啦!
有北上再來小弟這,請你喝杯涼的。

网友:
恭喜完修,沒有想到螢幕線也會有斷線的時候,要記起來,要不然遇到類似狀況,可能一籌末展,

网友:
恭喜完修  圖文並重   感謝大大的分享

网友:
恭喜阿碰大完修了~~這台比較早期的機子
不過到覺得早期的比較耐用~~很強的,色彩也很飽~~只是螢幕比較小
有開店的大大我都覺得很厲害~~功力也都相當不錯的~~感謝分享阿

网友D:
阿碰大您好~VGA接頭粗線紅灰藍(6.7.8),細線黃綠橘白(12,13,14,15)。請問黑線跟棕線是幾號pin,感謝您!

网友(2010-09-16):
恭喜完修:) :) :)

楼主:
引用 网友D:
阿碰大您好~VGA接頭粗線紅灰藍(6.7.8),細線黃綠橘白(12,13,14,15)。請問黑線跟棕線是幾號pin,感謝您!

SORRY, 現在才看到,我那線的對應是用原本的線去量他的對應腳的,
我想,可能每一牌的對應腳都不一樣吧!
plc4609大,如果你的也是線的問題的話,最好還是用原線去量腳位,
會比較沒問題,或用 shinewang大的方法也不錯。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23211&highlight=

网友:
恭喜完修

弟一次看到線斷在裡面

又長知識了

感謝分享

网友:
恭喜阿碰大完修了

网友:
謝謝經驗分享
也恭喜完修

网友:
厲害!!VGA線有問題~~下次我會多搖幾次~~恭喜

网友(2010-10-16):
 恭喜完修 真是

网友:
不錯啊!!恭喜完修!!

网友:
線真的好舊喔! 因該放很久的螢幕,螢幕要怎麼清才乾淨

网友:
感謝大方的分享寶貴資料,正在學習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