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043 mos管換新又燒

楼主(2010-07-31):
應該是二相供電,各由二個06n03la,09n03la 組合,此板問題是一開機,cpu風扇轉動一下即停,估計是mos管問題,實際測量以後,發現靠近電源4pin的一相mos管都不良,隨即換上良好的上去,開機後風扇轉即停的現象沒有了,但關機後再重開,同樣的情形又發生了,量了一下mos管,燒掉了二個09n03la,請問是還有那裡短路有問題的地方嗎,請指示一條維修的方向,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A:

量看看vcc有可能是pwic掛了或空焊引起

网友:
更換建議上管與下管整組一起換

楼主:
大家安安
後續維修測試進度如下
又再度換上良好的90n30la
週圍的各小零件也都仔細量過,沒什麼大問題,上電開機,這次運氣不錯,沒再燒掉,但是沒開機成功,除錯卡擋00,有時擋40或48,再一次量電壓和阻值,發現換過mos管的也就是早先壞的這相,g極電壓比好的那相差1v多,而且阻值也才50-60,好的那相阻值500-600,我東摸西摸,摸到一個零件,編號L6709,發燙,而且主機板底下MOS管附近也都發燙,這樣子估算,應該是這個零件出問題了,所以就把它焊下來了,發燙和阻值的問題也都沒有了,但是這個零件在網路上都找不到資料,想請問有人知道那兒有賣或是有人有要賣嗎,現在只差這一步了,雖然不一定就只有這個問題,但還是要把有問題的先解決,還請大家幫忙,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A:

問一下IC995的林老闆應該有在賣

楼主:
請問大家 L6710可代用L6709嗎??問題是日前找到一個L6710,換上後還是不會開機,但短路和發燒的現象沒有了,但變成MOS管的S端阻值只有11,電壓只有0.6V,是否不能通用才造成的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