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的AL1716一閃即滅

楼主(2010-07-31):
各位大大
想跟大家請教一下
這台我一直搞不定
ACER 的AL1716 一開機過沒多久一閃即滅
不知道是哪邊壞了
我有換3科電容(紅色地方處)
但換ㄌ還是一閃即滅
以前修ACER 或是BENQ有C5707可以測這片卻沒有
但背面有顆D13N3LT不知道有壞嗎?(圖2)
http://www.wretch.cc/album/show. ... =1314493769&p=8
http://www.wretch.cc/album/show. ... =1314493768&p=7
一直貼不好圖
不知道是不是無名不能這樣連結
所以要麻煩大家點進去看
不知道該怎麼測請大大不吝指教感恩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提供的資訊實在很少,想幫助你的先進我想也無從幫起。
例如你說:「開機過沒多久一閃即滅」是怎麼樣個滅法?描述愈清楚愈好。
另外,像「但背面有顆D13N3LT不知道有壞嗎?」在你的圖二中是不是以紅框框起來的那兩個?那是雙通道MOSFET,G、D、S間阻抗正常否及各腳電壓是多少,先要量出來,先進們才好幫你判斷。
其實mosfet的好壞論壇裡有許多教學,可以搜尋一下。

D13N3LT DATASHEET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PS/PHKD13N03LT.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