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救阿~ASUS VW192S不開機阿~

楼主(2010-07-31):
求救阿~ASUS VW192S不開機阿~
各位大大我這台被上星期下雨的雷打中後就不開機了
由於我不是電子科的只會基本維修
保險絲有通電容我用電容表測都是好的
所以PO文請大家幫我看看~~感恩
http://www.wretch.cc/album/show. ... =1314487141&p=2
http://www.wretch.cc/album/show. ... =1314487142&p=3
http://www.wretch.cc/album/show. ... =1314487143&p=4
一直貼不好圖
不知道是不是無名不能這樣連結
所以要麻煩大家點進去看

网友:
不開機應該是電源高壓板那塊打壞了
看有沒有輸出電壓!!

网友:
你的不開機試都沒有燈號顯示
還是亮綠燈沒畫面
還是燈號在閃爍
沒頭沒腦的怎不知道怎麼幫你

网友:
大大您好,基本的量一下,大電容有沒有電壓呢?

被雷劈過的,通常不好修。

网友:
回复 网友A:

檢查 AC 轉DC是否正常  完全不過電 以及代表 ACD轉DC功率晶體 掛點了

网友:
1.上面各位大大的意思就是,請你上電後,從保險司開始檢查AC電源....橋式整流-->大電容-->.....跟著電走..... 一直到是否有12V、5V。
2.先看舊文,依舊文指示檢修完.......再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