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隻鳥~VX924不通電請幫我看看好嗎?

楼主(2010-07-31):
這台VX924我剛開始拆開看到3個電容禿起
我馬上換掉想說撿到軟的
沒想到還是不通電
超過我能力所及想找大家幫我看看~~
感恩

http://www.wretch.cc/album/show.php?i=in90gruv&b=17&f=1314487137&p=0
http://www.wretch.cc/album/show.php?i=in90gruv&b=17&f=1314487145&p=6
一直貼不好圖
不知道是不是無名不能這樣連結
所以要麻煩大家點進去看

网友:
110V電源插槽旁邊有一個用熱縮套管封住的的零件量一下兩測看是否有導通,有通才是正常,那是保險絲。
然後在繼續往下查,因為通常如果保險絲會斷掉不導通,大多晶體類的有燒毀。

po圖很簡單,先將圖片尺寸改成800*600,然後丟在你的桌面或是你所知道的資料夾,然後發文時左下方會出現
"上傳附件"下方的空格的右邊有個"瀏覽"按鈕,按下去就會開出一個視窗讓你選圖片,你就選去你電腦桌面上你
所要po的那張圖;再更右邊"描述"空格就是填寫該圖片你想敘述的狀況以便利讀者的分析比對。

楼主:
fox888大大保險絲是好的
有測量過了~但還是無電源輸出到AD板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請再查查高壓一次側的元件,大電容是否有150v左右電壓,mos開關管也檢查看看,pwm ic是否沒起振?

网友:
可參考此篇!!

我也是參考此篇介紹完修的喔!!加油!!
http://bbs.pigoo.com/thread-15231-1-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