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w1934s-sm 外殼如何拆解

楼主(2010-07-31):
新型的lcd外殼沒有半顆螺絲.用手扳了半天多打不開
用撬的又怕撬壞外殼.不知道如何拆起~
有人可以教一下嗎~~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裏有圖可以請您參考一下
http://bbs.pigoo.com/thread-22114-2-1.html
最好是貼圖上來讓大家來協助您
如果不能貼圖到閒聊區回文十篇就可以貼圖了
記得將圖片修成800X600以下

對了,您沒說明是什麼故障狀況啊!

楼主:
感謝大大回文還有教學~
我目前不能貼圖.所以不能很明確的故障情形給各位看
那台液晶開機燒機久了.劃面會慢慢變模糊.
給它休息一下重開又會好了
不知到是不是你們所講的花頻
感恩ㄋ~

网友:
到打屁閒聊區努力回文十篇就可以貼圖了

這個狀況是積熱導致零件無法正常工作,有可能是電容故障,或虛焊不等的問題

上圖片來判斷就不用瞎猜了

网友:
先把腳座拆掉,再來要用薄鋼片沿縫隙處慢慢撬開,最後要完全分離時不要太急,因為面板與後方電路用鐵殼並無直接固定,誤拉可能會破壞連接線,盡量保持面板與鐵殼不要分開,最後剩下面板與鐵殼時先拆掉高壓線,再把鐵殼輕輕下移,露出面板接線後就可以拔掉連接線。

网友:
有狼大這麼詳細的解說,不知樓主是否拆解成功了?

网友(2010-09-11):
狼大 腳座如何拆,,,有圖嗎,,,怕暴力把他拆斷了

网友:
外面塑膠蓋卡很緊,要請下來角度也要對。
先把腳座支架壓到最靠螢幕位置,然後塑膠蓋四周有卡榫,小心撬開。

网友:
兩段式腳座.
要先把下段底座使用搖動方式抽出來.
在上段管子內可以看見3顆螺絲,卸下
螺絲之後就可以順利將護蓋取下,接著
拆下底座固定支架,劃開外框,完成拆卸
外殼動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