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氣機] MS-5242B 分離式冷氣短路維修(很軟的維修)

楼主(2010-07-31):
根據老爸說法,家中的冷氣開到一半,家中的電源(無熔絲開關)全部跳掉,

我當時過去看時,用UT61E的嗶嗶檔去測冷氣的兩條電源線,會嗶嗶叫..
原本想說這下事情大條了,要準備來媽咪論壇請教大家...結果是軟的...哈...

**************************PO圖******************************

冷氣特寫一

冷氣特寫二

冷氣的規格

老爸說冷氣是3噸半,但看下連結算法,此台好像是24000BTUH / 8000(台灣是8000算一噸???) = 3噸
http://bbs.i-house.com.tw/qna/detail/id/5

拆側板特寫一

拆側板特寫二

這是電路圖

紅箭頭所指的兩處(白線VS紫線、白線VS黑線),都彼此燒毀+短路,
粉紅箭頭所指的兩處,是白線跟紫線的接頭處...都變色&生銅綠

再來個特寫一

再來個特寫二

紫色電線,手一扳,接頭跟線就斷開了...

白色電線其中一處,直接燒斷....

原本的線是3.5mm平方,我手上剛好有太平洋5.5平方的線,就用了,
綠色的兩個箭頭是我新換上的線

對了,光華這種端子,只有2-7A跟5-7A這兩個尺寸,我用這個5.5-7A的頭,插上去冷氣裡面,感覺插不緊(蠻鬆的),
不知那邊有插的緊的端子可買..
我有點擔心會出事,不過我請老爸開冷氣,我在旁邊看這端子座,開機瞬間是沒起什麼火花啦...

网友A:
用尖嘴把端子夾下去再去插~~就會很緊了~~~
不然會接觸不良又燒~~~~~
這是3噸的......有的人很會把頓數加大.......
若以機器型號來看....有可能還不足3頓......我看不到電流~~~也很難判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尖嘴把端子夾下去再去插~~就會很緊了~~~
不然會接觸不良又燒~~~~~
這是3噸的......有的人很會把頓數加大.......
若以機器型號來看....有可能還不足3頓......我看不到電流~~~也很難判斷... ...

瞭解...
那個黃色的護套還真是麻煩(偏偏買不到沒護套的)...
到時再把護套通通剪掉(因為防礙我插上去),再把端子夾緊...

网友B:
10000btu=2500kcal 20年前 稱1頓 英制
2000kcal=1頓(台灣)
8000btu=2000kcal 1頓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000btu=2500kcal 20年前 稱1頓 英制
2000kcal=1頓(台灣)
8000btu=2000kcal 1頓

現在的2000kcal已經完全不足1頓了.....
2500kcal只能算勉強剛好~~~畢竟~~現在偷工減料太嚴重了....
再來~~~因室溫不同~~~現在以坪計算頓數~以後會惹出更多爭議~~~

网友B:
生意手腕 搞不懂當初為何會搞成2000kcal是一頓 照理應該是沒這個東西 只知道當初有一段時間生意很難做,長為了一個噸位搞到生意做不成,後來好像是日x公司的業務來點才搞懂,原來2500 變成2000一頓, 冷氣變大台了,前陣子大x牌的kw被人拿來當kcal用搞到每一台不是不冷不然就是隔年就堵住不冷,老實人不好當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生意手腕 搞不懂當初為何會搞成2000kcal是一頓 照理應該是沒這個東西 只知道當初有一段時間生意很難做,長為了一個噸位搞到生意做不成,後來好像是日x公司的業務來點才搞懂,原來2500 變成2000一頓, 冷氣變大台了,前 ...

其實...以前的1頓是以壓縮機的BTU來計算的....
但也因為很多設計者設計出來的規格不統一...
才改用每小時所移出的熱量Kcal來計算.....
但是~~~這樣的算法~~~只要在毛細管稍作修改~~~
用不足1噸的壓縮機~~還是會被當成一噸的冷氣來使用....

我通常都只接維修...裝新機~~~~我都報價丟出去~~~因該都沒有人會找我裝...
除非他真的想要吹的很冷~~~
但是今年特別容易遇到~~~白跑一趟的...8坪大的空間...居然只裝2500Kcal的冷氣..
真的很無言...現在不認識的~~我都懶的跑了~~~都白跑居多~~~
而這批冷氣都是前年的..不到2年的冷氣...
只是使用者都不曉得~~~這樣的冷氣不但吹不冷~~~所花的電費~~~卻比冷氣還要貴~~~
畢竟~~~運轉不停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