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22" 雜牌 LCD TV 完全無電源

楼主(2010-07-31):
前幾天朋友送的一台故障的 22" LCD TV 給我 , 開機測了一下連電源指示燈都沒有亮 , 想說會不會是FUSE 的關係,拆開來量測了一下,
發現沒有FUSE 的設計, 12V變壓器旁的INVERTER 接頭電壓都正常,板子背面的3.3v & 5v 也正常 ,但就是待機、開機時LED電源燈皆不亮 , 請問大大下一個檢查方向是
???

楼主:
[求助LCD] 22" 雜牌 LCD TV 完全無電源

重覆發文 , 自刪...

网友:
這裡有電嗎?

紅框內有電嗎?
若有!往按鍵板的那一端查

网友:
先檢查板上5V、3.3V電源電路輸出是否正常。

网友:
馬凡量一下數據

元件名稱  藍色一科是mos 一科是eeprom??
紅色請量一下電壓數據////
無果電源攻電都正常  量一下  正蕩器的波形

网友:
大大您好,JP9有電源送給高壓嗎?
開機時,背光有亮嗎?不會那麼剛好只有只是燈壞吧!
待機該有的條件還是需要滿足。

网友:
足奇怪!

大伙一直在幫他找問題,而這位大大好像po上來後就不管了!

网友:
恩 開關查了嗎?

网友:
我有遇到過一台是其中一棵按鍵短路
導致所有按鍵都沒作用,指示燈也不會亮
換掉後一切正常.
參考參考~~

楼主:
樓上各位大大好 , 很抱歉如此晚回覆 ... 紅色框框電源都有電壓... 記得是5V 和 3.3V ...那個白色的長形接頭背面接點也都有電壓 ...
To s10274chen 大大 : JP9 有電壓 , 也確定燈管是好的...
To Atun 大大 : 紅色框有電喔...
To 港都狼大大 : 5V & 3.3V  皆有喔...
To Ayu 大大 : 開關有量過...按下去短路 , 放開是開路...
To 萬能小書僮 :  我會再確認其他的按鍵 ...
To levis 大大 : 電源部份量測起來似乎都正常 ... 下次我直接把振盪器換掉試試看...

以上謝謝各位大大提供的經驗 , 因為工作有點忙 ,  所以今天才回來... 我會再努力試試的~~~

网友:
那按鍵上的接點?

會不會有裂錫?全部補錫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