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電) 緊急!國際星光開關接法問題

楼主(2010-07-31):
請問大家現在要怎麼接呢?因為剛剛接錯短路,開關上面的數字1那邊冒了煙,
所以無溶絲開關跳掉了.那現在我打開星光開關看了看裡面,把燒毀的地方弄乾淨裝回去,
不知道還能不能用?裡面的銅片燒了一小角,牆壁上的火線也有燒毀的痕跡.

至於小弟為什麼會這麼手癢就是因為插座上的火跟水線接反了,想改回來.
還好目前家中110V的電器因為無溶絲開關跳脫沒怎麼樣,不然就慘了!

http://photo.xuite.net/supra.gt/4195028

現在牆壁上有三條電線,第一條白色的是火線,第二條白色的電線上面有貼黑色膠帶的是水線,
另外一條灰色的就不知道了.

星光系列只有出雙切開關的對吧?所以要想辦法把它當單切用,這個開關只控制一具四尺日光燈.
現在開關背面的數字0處那邊要接火線,數字3要接水線?那麼那條灰色線接那一個位置?
本來數字1的地方在打開時就有跟另外兩個插座做連接了,接在W側.

麻煩一下,謝謝!

网友:
......對電不了解的話~~請水電...不然你真的會把房子燒了.......
居然接到短路~~~~你也算很厲害了......
這很明顯的只是單切開關...而且之前有討論過..
老舊的房子..配線顏色不可能統一...
這時你是要先去燈具那邊確認2條線的顏色跟走向阿...
我猜測...你把電源直接經過開關對地短路了...

网友:
若開關背面的數字0處那邊要接火線,數字3要接水線是錯的,火線地線經開關就短路了,危險要接插座上下兩端
如圖6402與照片6407是相對應關係(即左二個插座 右開闢),牆壁上三條電線確認如您所說明,牆壁上白色(火線)電線插入6402圖插座白色線左邊W孔,牆壁上白 / 黑膠帶色電線(水線)插入6402圖插座黑色線左邊孔,牆壁上灰色電線插入開關"o"孔
請參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play01.com/topicdetai ... 1&last=21323143

像這樣對嗎?

我爸要罵人了.....

說真的~~你只給開關的照片~~沒給開關牆壁的線路..沒人知道你說對的還錯的~~~
正常來講要有4條線..但你只看到3條可以接的線...那你認為第4條跑去哪了???
2條線肯定是往天花板跑~~另2條肯定是往右邊或是往左邊跑..
而~~~左右跑的肯定是主電源~~~線路的走向你不抓出來~~~只給個開關...
誰知道你接對還接錯~~而~~你也把線的火線水線明確講出來了....一般人看到這文章~~~
只能說~~請你自己想辦法..畢竟~~你都能知道哪條水線跟火線~~你怎麼可能還會接錯?

我說的對不對阿~~~~粗工大~~~~你也來回應一下吧

网友B:
下面是正確接法,提供參考
你確定那盞燈是單氯控制嗎?
確定的話就是這樣了.不過你要確認日光燈的接線應該是接一條灰色(控制線)一條地線!
順興大,三條線(一條火線,一條地線,一條控制線)也可以做雙觸控製一盞燈唷n_006|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下面是正確接法,提供參考

提供摻考?????
你應該要他先把線確定走法吧~~~~~等等還是一樣~~~~那就好玩了~~~~~
就怕他一開始~~就把電源給短接了~~~他換那條的位置~~說不定也會在燒~~~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提供摻考?????
你應該要他先把線確定走法吧~~~~~等等還是一樣~~~~那就好玩了~~~~~
就怕他一開始~~就把電源給短接了~~~他換那條的位置~~說不定也會在燒~~~ ...

他必須確認電燈的接線必須是一條控制線+一條中線.
如果他確定那兩條白線一條是火線一條是中線的話,我那種接法如果錯了無所謂,不會秀逗,頂多不亮.
如果不幸電燈那裡接的其中一條不是中線,而是220V中的另外一條火線,那也只會看到電燈閃一下,然後安定器冒煙,不會走火!
看看第一張圖,他把中線或是火線給引到(1)接點去了!如果(0)接點再插上火線不就剛好秀逗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他必須確認電燈的接線必須是一條控制線+一條中線.
如果他確定那兩條白線一條是火線一條是中線的話,我那種接法如果錯了無所謂,不會秀逗,頂多不亮.
如果不幸電燈那裡接的其中一條不是中線,而是220V中的另外一條火線, ...

我怕的是‵~~~他把火線接對...地線接到開關那邊....控制線在插座那.....
那你怎麼換還是燒....而且~~一般的使用者~~有可能活電作業嗎?要考慮到這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怕的是‵~~~他把火線接對...地線接到開關那邊....控制線在插座那.....
那你怎麼換還是燒....而且~~一般的使用者~~有可能活電作業嗎?要考慮到這問題~~~ ...

這就沒辦法了,我已經有提醒他必須確認這三條線的性質!
而且換下來的舊開關也沒拍出來!
那條灰線應該是1.6mm或是1.25mm的,看起來比較細,所以(非常有可能)是控制線n_040|
需要畫線路圖嗎n_064|

网友D:
如果你的燈,只在一個地方控制開關,可以只用這種開關就好。

如果一個燈有兩個地方開關,你才用這個開關。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的燈,只在一個地方控制開關,可以只用這種開關就好。

如果一個燈有兩個地方開關,你才用這個開關。

我現在才發覺....他居然用兩段式開關耶.......

网友:
判斷各線屬性...
建議看一下燈具接線是什麼顏色...

网友D:
之前有想過把這個基本的元件講解一下。
可是看大家說的內容都很有"深度",就略過了。

現在大略說一下怎麼接這個跟生活有比較相關的裝置。
通常在背後我們都可以看到這樣的位置。

可是都不會去注意到它的重要性。
而每個人去剝線時,不是太長,就是太短。
而這個部份,就是在跟你說,你剝線的長度最好是這樣子。
以下做個示範。
先比比看要剝多少皮
剝好後的樣子。 圖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之前有想過把這個基本的元件講解一下。
可是看大家說的內容都很有"深度",就略過了。

現在大略說一下怎麼接這個跟生活有比較相關的裝置。
通常在背後我們都可以看到這樣的位置。

可是都不會去注意到它的重要性 ...

....我都不知道那凹槽用來比對長度的耶........
都是憑經驗剝皮.......剝久了就知道要多長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
熟手的小道卻是生手的大道

网友:
又上了一課~
通常都用目視去剝皮~
給他學起來~

网友:
星光系列都是雙切的所以使用時當單切用就好

网友F:
開板的咧?......是接好了還是.....

希望沒上社會新聞...

這種水電的維修說簡單也不簡單,講困難也不困難,最好有維修

經驗豐富的師父操作給你看,吸收點概念與經驗...否則不宜貿然

施作,燒壞東西事小引發火災鬧出人命可就不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開板的咧?......是接好了還是.....

希望沒上社會新聞...

這種水電的維修說簡單也不簡單,講困難也不困難,最好有維修

經驗豐富的師父操作給你看,吸收點概念與經驗...否則不宜貿然

施作,燒壞東西事小引發火災鬧出人 ...

痞酷網還有文章恢復的功能呀?剛剛發文時被斷電了,因為台電的50鈴工程車來封印電表,
把電表整個拆起來測試了.

感謝大家的回應,其實當天就已經處理好了,沒想到簡單的線路圖看不懂會造成這麼多問題及危險.
因為我只會換插座跟看水火線有沒有接反而已,是照醫療級插座賣家Hubehi教的文章自己去DIY.
還有我們家有自備兩支20磅乾粉滅火器,我爸現在車上也一支.

現在那個星光開關已經裝好了,就像我相簿裡最後一張圖的樣子,現在火跟水線都接對了,燈光開關
也從本來右邊移到最左邊去了.我現在走燈光開關後面的數字3那邊接灰色控制線,至於數字1的地方
已經燒毀了,線插進去也卡不太住.至於走數字3這邊就是變成單路控制電燈.

我看到有網友說:此外燒掉的開關建議換新 比較安全些
因為星光系列 裡面還有螢光燈 容易有問題

星光系列的螢光燈很容易故障,我在網路上也看到了.目前是還沒有換掉,因為我走數字3那邊,不用數字1了.
數字1裡面的銅片燒了一部份這樣還要換掉嗎?還有星光開關剛買來時,線接對還要亮不亮的,
我也發現到有兩個有這種情形.不會叫我換成COSMO ART系列比較不會壞吧?
網友:是 GLACIER 冰川系列(松下頂級配線器具,豪宅專用)才對或是差一點的 GLATIMA (清水模質感),
COSMO ART太遜了那是我拿來裝倉庫用的.

產品介紹 http://pewst.panasonic.tw/products/index.html

產品價格 http://www.nais.com.tw/shop.php?Path=37

http://store.pchome.com.tw/cn222/S310459.htm

也因為上週日配電箱剛完工,那個負責家中所有110V電路,2P士林電機的20A NFB在短路時很負責的跳脫了,
跳到一半的位置(NFB正確做動時不是跳到OFF,是跳到一半才對?為什麼呢?),我也把那出事的星光開關整個拆下來.
(我看網路上都說NFB跳掉時要先移除負載或短路,而不是馬上再重新打開,會跳就是要先找出問題點)
再過一會兒把士電的NFB退檔到OFF,再進檔切換到ON.(因為跳脫時不能直接切回到ON,要先到OFF.)
也只有它一個士林電機,其它都是日製三菱跟松下的NFB.最重要的主要NFB我交給日本製三菱2P50A去負責.

至於大家都推的士林電機NFB開關比較短,扳起來也不是很堅固.我還翻到現場士林有一個開關是斷掉的
(新品不良沒拿掉,也沒做記號)盒子質感也差,不是不支持國內品牌,是因為真的很便宜,品質也.....
(說真的以水電材料行裡NFB價格士林台製賣127,松下台製賣155,只差28塊我會選松下台製)

另外,我有買到9年前生產National 2P15A的日本製NFB,TYPE BAK-60AF那個開關聲多輕脆呀!開關品質多好.
跟現在的松下台灣製又不一樣了,而且是AC 120/240V IC 10kA , AC240/415V IC 5kA的.
kA數是越大越好?反應越快對吧?

不過士林NFB它跟上週來的水電工一樣都很盡責啦!我跟水電工說先把2P的當1P用,師傅他有確實的把線路接好.
我那個士林上面開關的蓋子也沒拆下來,還是一樣的跳脫了,為什麼?不是說2P當1P用出狀況時不知道要跳那一邊?
還是一邊跳了,另一邊一樣要跳.(因為相連接蓋子還沒拆下)

网友:
1. NFB為什麼跳脫一半.因裡免機構的設計.是因裡面熱彈簧因受熱彎曲跳脫.你可拆一個壞的NFB便之一二.而且跳脫一半您才能知道是那個NFB跳脫.有些工場NFB一堆.不是每個都處於NO狀態.如果跳脫是處於OFF那就不知道是那個跳脫了.要先扳到OFF也算是個保險
2.士林電機.在台灣來說是一級品.要跟日本製的比.那差別在價位吧.一分錢還是一分貨.士X的就很好了.
3.要是把2P當1P用還是要把中間那連接桿移除.不然一邊跳.兩邊都跳.您如何去判段那個迴路跳脫排除故障呢

网友:
IC ..kA 是啟斷電流(故障) 越大越好
跳脫速度 是 看設計(設定) 跟 IC 無關
NFB 跳脫連動機構是做在側邊
中央連接桿是連動操作用 拿下並不會變成單動

网友:
開關是用來切斷火線的線路來控制的 跟地線一點關係也沒有 要是開關接一頭火線一頭地線 你一開關的時候不跳火短路那才有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