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華碩P4主機不開機維修(沒人比偶軟)

楼主(2010-07-31):
機型: Asus,P4,2.8Ghz,1G RAM
故障情形: Power鍵按下無反應也沒B聲
修復方式: 拆殼,Power接周邊的電源線全部拔掉再插上,開機正常,完修
原因: 難道是最近常下大雨,濕氣重?

偶目前在學校幫忙,老師說他的電腦出國回來就開不了機
叫Asus原廠的人來看,已經一星期都沒消息
偶想若是Power壞了換新的就OK啦,換下來的Power偶還可以拿來玩玩看n_008|
結果連Power都不用換......

這篇發在實際維修範例好像太軟了,不過偶以前也這樣用嘴巴幫人修過
故事發生在一個有男朋友又肖想偶的女主角H身上
H:喂~我的電腦壞了(輕聲細語,想迷倒有志氣的R)
R:你男朋友不是很厲害嗎?(不曉得有沒有表明偶的立場)
H:他去上課了,我現在沒有電腦可以用耶(關我什麼事呀)
R:要不妳把主機內部接頭拆掉再裝上試試(真佩服偶的道德勇氣與打發人的雅量)
H:喔~
過一會兒她可能很高興的在線上玩打怪,但還是不忘傳了通簡訊:
"用你那搞笑的方法竟然修好了耶!"

网友:
引用 楼主:
機型: Asus,P4,2.8Ghz,1G RAM
故障情形: Power鍵按下無反應也沒B聲
修復方式: 拆殼,Power接周邊的電源線全部拔掉再插上,開機正常,完修
原因: 難道是最近常下大雨,濕氣重?

偶目前在學校幫忙,老師說他的電腦出國回來 ...

這幾天的故障電腦都有一個情形.....因下大雨潮濕造成金屬表面氧化接觸不良....
拔下來將接觸點處理過之後...完修率約90%....
雖然都沒有什麼錢可以賺~~基本上的服務費加減賺....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真的是下雨天的關係呀
平常老師幾乎每天開機然後也有空調
就剛好出國十天又下大雨
回來就開不了機啦
看起來很有這個可能:)

网友:
回复 网友B:

雷大的"口技"真不錯,我怎麼每次要用嘴巴修都修不好咧
之前有一次有人電腦不開機打來,之前就去過很多次,知道大概又是抓不到RAM在作怪
於是在電話裡跟她說:記憶體插槽卡榫要準確的卡入記憶體的凹洞中喔 回答:有啊...還是不能開
到現場一看...

插在紅色箭頭處的凹洞,啊啊啊,小姐你不會覺得記憶體懸空了嗎?
對不起,是小的的錯,我不知道記憶體上面應該要有兩各凹洞

网友:
這樣修好,也算不錯啊,沒經驗的還不會咧~
上次有朋友的電腦不開機,後來叫他主機用手k一k,
想不到他後來打電話來說,果然敲一敲就好了n_138|

楼主:
回复 网友C:

晚安大見笑了
偶用口教她修電腦
修不好是可以不用鳥她的

有一次更勁爆
H:我男朋友那個怪怪的
R:哪個怪怪的
H:就那裡呀
R:哪裡呀
H:他的兄弟啦
R:什麼兄弟啦
H:我至少也還是新鮮肉體呀
R:偶只聽過青春肉體...
(去~ 自己愛交劈腿男幹麻騷擾偶~)

网友:
引用 楼主:
晚安大見笑了
偶用口教她修電腦
修不好是可以不用鳥她的

有一次更勁爆
H:我男朋友那個怪怪的
R:哪個怪怪的
H:就那裡呀
R:哪裡呀
H:他的兄弟啦
R:什麼兄弟啦
H:我至少也還是新鮮肉體呀
R:偶只聽過青春肉體...
(去 ...

.........這是搞笑嗎???還是你想跟油漆工一樣~~上新聞頭版~~~~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D:

這招早期普遍用在工廠生產線
機器故障啦
"有經驗"的老師傅聽聲辨位
拿榔頭一敲
運轉正常

回复 网友E:
係金ㄝ啦
在那個當口
青春肉體這個用語
馬上在偶腦海加強一萬倍

引用 网友F:
...啊啊啊,小姐你不會覺得記憶體懸空了嗎?   ...

不想修可以說:小姐你鬆了n_008|

网友:
引用 楼主:
晚安大見笑了
偶用口教她修電腦
修不好是可以不用鳥她的

有一次更勁爆
H:我男朋友那個怪怪的
R:哪個怪怪的
H:就那裡呀
R:哪裡呀
H:他的兄弟啦
R:什麼兄弟啦
H:我至少也還是新鮮肉體呀
R:偶只聽過青春肉體...
(去 ...

您竟然用 '口教'
還用 ''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想修可以說:小姐你鬆了n_008| ...

會死人的......那個還是高中生啊....況且,這個是那種友情電腦維修
她老爹是我丈人的同事啊...這樣講下去真的會家庭革命的n_094|

雷大,您老師的那台電腦該不會是POWER ON的那條線或開關有問題吧?

話說回來...."怪怪的"是什麼意思?  形狀? 功能? 顏色? 硬度? 真讓人好奇啊:on_083|

今天弄一台EPSON的印表機更軟啊,本來是要弄那個紅燈交替閃爍要你更換集墨綿的,結果蓋子掀開一看,沒我的事了
皮帶斷掉了  :on_116|

网友:
還好沒打錯字.不然變口交就慘了n_079|

楼主:
回复 网友G:

這樣也被發現?
要低調要低調

回复 网友H:
原來晚安大的情況不一樣
不能像偶那麼瀟灑"修不好是可以不用鳥她的"

偶老師的那台電腦完修得太快
來不及檢查POWER ON的那條線或開關
就連偶想把灰塵清清都還沒時間老師就開始使用了
不過偶有觀察到一個現象
根據"我每個月給妳的錢就是那些東西換來的..........."那篇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9%E4%B8%80%E4%B8%8B
啟動時風扇有抖一下
應該是啟動時因發生錯誤而使保護電路啟動,故風扇停止

"怪怪的"就是
他兄弟剛出去跟妖精打完架
回來後怎麼逗他都不會"生氣"

"EPSON的印表機更軟,皮帶斷掉了,沒我的事",那就是沒有完修嘍不算不算n_132|

网友:
嗚嗚嗚嗚~~~這麼軟~~我也要

网友:
回复 网友I:

原來是這樣怪怪啊.......人破病也會沒辦法"生氣"啊

有啊......了免了

託雷大這篇的福氣...........今天撿的一張486主機板GA-8S661FXMP-RZ果然只要換五顆3300uF 6.3v的KZG爆漿電容就能跑碼了
我們這邊的大山電子賣的電容還真是......這個規格的只有2種,一種是跟爆漿待換一樣的KZG...這,會買才怪
另一種是.....我忘了,沒聽過的牌子,最後買了3300uf 10v的不知名廠牌
這張的規格還不錯,比我之前撿的還要好...有SATA RAID

明天來去接monitor看看穩定度...

今天早上接上MONITOR進BIOS看溫度了,果然當初會爆那幾顆不是沒原因的
CPU是CELERON 2.8G(133x21) 478腳座....散熱器是銅底的.....溫度還是壓不住..70度起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J: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老師是已經打算花錢拿出去修了
所以偶才放心的先拆開處理看看
如果對象龜毛又不想花錢
寧可說偶不會
以免沒賺錢還被煩

回复 网友K:
晚安大真是良言一句三冬暖
明明是您的功夫了得
怎麼說是託偶的福氣呢

說到高中生偶想起了前陣子下雨天幫同業裝窗簾
在長榮中學後面小巷裡,同業說怕車子擋道要顧一下,叫偶自己上樓裝並收錢(沒說多少)
結果是三個護校的小女生擠在一間小房間,內衣內褲曬滿間
偶先解開X腰帶脫褲子,確認脫不下來就把工具袋跟電動起子槍套裝上X腰帶爬上桌椅上工
雖然過程中女學生的軟腳椅曾害偶差點摔下而引起尖叫
偶後來還是爬上桌子風流倜儻的細緻而流暢的裝完後她們給了偶兩千
到樓下同業說一千八呀
肖想偶的人真多n_133|

网友F:
回复 网友L:

不不不......我連電容都換不好啊
之前換電容板子也沒好,換IO換到板子不用壓開機鈕就通電(GA-8IRML),把電源IC換到北橋冒煙(P4S800)
,換MOS把銅箔挖掉(GA-8SG667)

自從看了雷大的這篇以後,不但換電容後板子能開了(GA-8S661FXMP-RZ),今天弄一塊舊板子SOCKET A的MS-6378 VER.2
重刷BIOS也乖乖開機了,都是因為看了這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自從看了雷大的這篇以後,不但換電容後板子能開了(GA-8S661FXMP-RZ),今天弄一塊舊板子SOCKET A的MS-6378 VER.2
重刷BIOS也乖乖開機了,都是因為看了這篇啊!!

偶自己研究了半天,想要悟出這篇可能對大家的啟發
除了有那麼一點點"笑"果之外
應該是:不管一切,做就對了(just do it),有做有機會
其他有什摸幫助,偶就不知不知了.

网友:
我知道啦,一直說有很多人肖想你。
可是,一開場就說了 沒人比偶軟
當然就可以看到這一篇中,有那麼多精彩故事,結果你只有口教。沒實戰。

這如果是找昨天去訂昏,搞到晚上十一點多才到家,又說快要累死的順X來,那有可能只有口教。

楼主:
回复 网友M:

偶差點忘了,感謝逃兵大大提醒
身為"坐懷不亂"的同宗(姓)
偶是要提醒大家"大丈夫能屈能伸"
"表錯情"是會陷入圈套或被誤會的
所以偶是刻意放軟的
至於要打鐵或打狗就非硬不可
台語說偶
打(發音"貢")鐵會鏘(孔鏘的鏘),打(貢)狗會該

网友:
這一篇怎好像是描述"風流往事"

网友:
雷大我修過更軟的.鍵盤usb插上就修好了.有比我軟嗎n_136|

楼主:
回复 网友N:

冤枉冤枉
是"少年雷克斯的煩惱"

回复 网友O:
Dave大贏了
沒鍵盤好像會卡在問你要不要按F1而不讓你玩
恭喜恭喜!能屈能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