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電源供應器維修問題

楼主(2010-07-31):
小弟 最近在維修電源供應器 確越修越問題一堆 電源輸出是四組 5v 3.3v +12v -12v

因為有炸機過 5v是光耦合器加穩壓器(TL431)組成 而3.3v +12v -12v是磁性放大器電路所組成的穩壓電路 外加有OR-ing電路做保護

未加負載時 輸出是正常的 但要加負載就有如下問題出現:

問題一. -12v不能加負載了 這會是哪裡壞呢? 5v 3.3v 12v 只要其中一組加負載 就會有異音 是電感? 還是變壓器?

問題二. 若異音是振盪頻率導致 那麼一直振盪的話 又加上負載 這樣會炸機嗎?(我就是這樣炸了)

謝謝! 各位大大賜教

网友:
第一次聽到-12V加載,不懂你為何要加載?又是加多大的載??

楼主:
我修的電源供應器 不是那種電腦用途 是通訊機台使用的

輸出(可以個別加負載) 加負載是為了測試是否能正常工作和瓦特數

之前有炸機過一次 修好後 卻發現-12v 在未加負載前是正常輸出

要加負載時 確無法加負載(要加2A~3A左右)(但是電子負載的電流數據都沒動作) 電子負載機也沒有跳脫的情況(接法是正確的)

所以 想請教該從哪裡判斷維修 感恩!

网友:
低壓輸出有個別的過電流偵測嗎??
高壓側的工作IC是哪一個??
懷疑高壓側的電流偵測電阻有問題
去"閒聊打屁"逛逛回文,積分達10以上就可以貼圖了

楼主:
感謝大大的指導!! 我會慢慢升到10級 貼圖比較能快速了解

PFC-PWM IC 用UC3845AN 電源管理IC用M62281FP 過電流有個別偵測

-12V 是磁放大器穩壓電路組成 拉到光耦合器做成OCP電路

网友:
這兩顆都是PWM
PFC用的應該是UC3854
高壓側主變壓器的功率晶體對地有一顆Rcs電阻,阻抗是否正常
該電阻如果阻質變大,任一組輸出一上載便會出現過電流保護

81.35 KB, 下載次數: 63

456.33 KB, 下載次數: 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