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電求助!ASUS A99Z/板號A8N,不開機!

楼主(2010-07-31):
各位大大,現手頭接一ASUS筆電,A99Z系列,主板為A8N。
剛接到時現象為接適配器正常開機,關機后再按開機鍵,只有C殼左下角的電源燈亮起,電流與待機時無變化;此時拔掉適配器,扣下電池,然後再接上適配器或者接上電池都可以開機。

通過網路查詢,基本接近的方向為開機芯片與RTC電路部分,故將主板電池扣下,后按開機鍵也是只有電源燈亮起,後來安裝上主板電池也是只電源燈亮的情況了!
拆機測量,接適配器時開機鍵有3.3V且能正常傳輸到IT8511TE的2#腳位,此時系統供電的3.3V和5V都已經正常產生,IT8511TE的振動晶體兩端為1.18V和1.48v左右(斷掉適配器后,此腳位的電壓為0.2V和0.28V左右,主板電池與主板待機供電通過的三腳二極體處電壓為適配器時3.2V,主板電池時3.05V),本人現在還沒有示波器,只能通過電壓粗測該晶體應該已經工作,此時按開機鍵,電源燈亮起,其它無反應,此時去測晶體之其中一腳的電壓,紅筆一觸及晶體腳 電源燈即刻滅掉,此測試進行多次,有時倒是可以側到電壓并未出現關機現象。

懇請各位大大給予指引方向,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南僑  北橋 壓一壓 看看 一一 A8 內顯晶片的請晶片迴焊 或更換新品

网友:
A8系列通病...不用再拔CMOS電池了
是螢幕下方休眠開關阻抗有問題(跟BENQ一些LCD螢幕類似問題)
強迫關機後把休眠開關壓幾下就能開機
那個開關材料行我找不到相容的
有人能幫忙找材料嗎?
我賣了數百台A8系列已經很多這個問題
如果用不到蓋面板的休眠跟待命功能就把開關拆了吧

楼主:
謝謝十月大的回覆,我馬上試驗下先!本來懷疑IT8511TE的故障來著,因為局部供電的控制都是出自此晶片,也跑了線路,但是就是不知道其與電源管理模塊部分的通訊是否存在異常數據而無法確定,現在好了,希望就是這裡的問題!

楼主:
十月大提到的方法已經試過了,還是沒有正常啊!
下面是我跑出的線路示意圖,不知正確否?對於這塊IT8511TE,我搞不清是否是有程序的啊,是不是換一塊就可以啊,還望各位大大不吝賜教啊!
另外,圖中的K1是什麽元件啊,搞不清楚哦!

剛跑出來的圖,請指正

剛跑出來的圖,請指正

网友:
A8~X80~Z99如果只是要RESET CMOS不用拔電池
您只要把記憶體插槽下方黑色膠片撥開
看要有2個很細小的接點短路一下就可...那個是CMOS RESET
電路接點是長方形銅箔  對腳剖開成2片...很小
上面有更小的接點...2個短路就是RESET CMOS
如果RESET後能開機....真的是那個休眠開關壞了
開關壞了阻抗有問題

网友:
對岸找到的資料,參考看看!

185.9 KB, 下載次數: 217

网友:
IT8511TE芯片里面没有程序,A8的机器休眠开关坏得比较多

网友:
小毅我建議您既然都拆機了...為何不先解下休眠開關試試
量一下阻抗有沒有問題
我沒您那種本事跑線路出來...跑了也可能出錯
時間是金錢...如果是開關壞沒零件換我有備用方案阿
改機
把開關換磁簧管開關..螢幕對應點貼顆磁鐵
但是不能離面板太近會磁化黑掉
我有看過磁簧管跟那顆開關差不多大的...參考一下